92cm长双电机CAT艇的老鼠尾出桨角度应怎样调节?

楼主(2018-01-20):
我最近做了一只92CM的CAT艇,双电机的,7CM老鼠尾、软轴,32mm二叶桨,但遇到很不解的问题:
老鼠尾的出桨线几乎是和船底平衡的,我为的是向后退时不会把船尾往水里拖。但是由于船身很薄,吃水很浅,导致油门30%的时候速度还算正常,油门30%以上时,可能由于水被排开、螺旋桨吃水变浅而推力下降,请问这种吃水浅的CAT艇的老鼠尾出桨角度应该怎样调整?另外,我之前试过把老鼠尾出桨角度调节为向下7度左右,但依然会出现“油门30%以上时推力变低”的情况。

船身很薄,所以在水中静止时螺旋桨只离水面大概15mm左右

船身很薄,所以在水中静止时螺旋桨只离水面大概15mm左右

我因为想做救援船,所以加装了浮筒。

我因为想做救援船,所以加装了浮筒。

楼主:
补充:32mm的二叶桨,以及42mm的三叶桨也试过。老鼠尾出桨角度为0度,或向下5~7度也试过,问题依然。

楼主:
难度这种CAT艇的老鼠尾是要从船底伸出呢?

网友:
这船怪怪的

网友:
满眼看到的都是问题~建意先潜水学习~

网友:
除了前面乱加的俩腿,还有什么严重异常的?

楼主:
主要是两个螺旋桨和老鼠尾有没有如何改善的意见呢??这个船不是竞速的,能跑30KM速度就满意了。

网友:
4体船第一次见到,感觉画蛇添足呢

网友A:
怎么看用的电机这么小呢!怪不得用32的桨,但是桨还是大了。

网友:
第一次见虾和猫杂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用的电机这么小呢!怪不得用32的桨,但是桨还是大了。

2835电机而已,32MM二叶桨也算偏大??那应该用什么桨?
再次重申,这是设计成救援船,不求竞速。

网友:
你的軸架是mono船用的,你安裝位置很高,但覺得主要問題不是這些,近距離拍螺旋槳照來看看。

网友:
貌似应该确保 螺旋桨的中轴线 同船底一致吧?这样的基础上再去确认出轴的长度。

网友:
我也才开始玩船,我觉得是动力小了,动力大,起滑了就快了

网友:
感觉很怪异的船

网友(2018-03-03):
2835电机如果3300kv,桨30-32。  另外30%以下油门,船靠自重把桨压在水里,还可以跑跑。30以上,船体上浮,桨自然吃水少了。如果动力够,船体起滑后(船头微翘),速度还是有的,问题是您这个电机,呵呵小点。  您根本不用考虑倒退的事儿。如果只是想做救援船,可以考虑船后加配重,先试试,电池向后移。水鞋建议拿掉,可以做救援船呀,不然浮力有点偏大。 船多调试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除重心外,你这个水鞋是最大的问题,我不说外观怎么样

网友(2018-04-15):
既然玩双发   就要学会平行2字

网友:
救援船前面的浮筒应该前伸才对啊 第一次看有cat做救援的 费那么多设备干这些活一点多余了

网友:
这船适合跑速度不适合救援  船后面配重试试

楼主(2018-05-18):
谢谢大家意见,采纳浮标靠前和重心向后的做法~

楼主:
这是70%完成度的船体

加装机械臂

加装机械臂

网友(2018-11-29):
放进水里船头应该微微翘起来的,可能你重心太靠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