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futaba 18sz升级到3.2时出错关机重开,就开不了, ...
遥控器futaba 18sz升级到3.2时出错关机重开,就开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8-01-20):
遥控器
futaba 18sz升级到3.2时出错关机重开,就开不了了,怎么办,有哪个模友也出现这样情况呢?,求大家有没办法解决,才能恢复开机

楼主:
看看有没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直接给双叶公司(FUTABA总代理)打电话问问,010-67050295

楼主:
嗯,问题这种维修费用不知道贵不贵,我的是水货

网友B:
升级出错一般都是变砖了吧!貌似只能送回厂家了

网友C:
送去双叶吧,送去之前和人家打打电话说下情况,和人家好话多说几句,只要不是换零件,他们一般不会收钱的,他们的服务态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D:
奶奶的,那么贵的东西他们态度当然好了

网友E:
升级有风险所以还是谨慎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奶奶的,那么贵的东西他们态度当然好了
哈哈,可以先给他们一痛”ba ge ya lu““san bin di gei”,然后再说有什么请求。

网友G:
试试,重新刷其他版本

网友H:
好像只修行货水货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