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好,留个遗照……

楼主(2018-01-20):
什么也不说了,纪念一下,刚装好的新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丢了?

嗯,图传突然花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B:
不要怒,不要悲,至少手里还有控。

网友C:
一样的,新飞机新图传新接收还是新电池飞丢了

网友D:
心疼你一分钟。凭最后的印象啥都没找到啊?

网友E:
所以说设备必须要用好的 新手时期还是加个独立GPS吧 起码失控还能找到尸体 我刚买了全套设备   我有个杂牌植保机遥控断连应该GPS模式原地悬停 结果姿态模式悬停随风飘了2.7公里 还好高度足够 有独立gps 最后电池过放落在一个农村的房顶上  丢没丢都是小事儿了 万幸没伤到人  后来果断出手换了大疆的机器一次没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图传突然花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节哀顺变,哎。你是不飞直升机,要是直升机炸一下,损失很可能比你丢的这一价机子还贵。

网友F:
同情一分钟,什么图传,找到原因了吗,不飞太远FPV出问题时听声音一直打方向让飞机绕圈且慢收油门,有人帮观察更好,争取轻炸,只要不断电就有可能找到,前提是周围是空场能保证人和物安全,我上次因朋友图传干扰硬是在天上盲飞了一会儿,之后朋友把飞机断电后恢复图像,也是惊出一身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怒,不要悲,至少手里还有控。

尽量买好控,飞机尽量二手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新飞机新图传新接收还是新电池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情一分钟,什么图传,找到原因了吗,不飞太远FPV出问题时听声音一直打方向让飞机绕圈且慢收油门,有人帮 ...

锐鹰的,我拿着遥控和眼镜去找,走到一个地方眼镜有画面了,看到白色一片,有osd信息,也能看到遥控信号值,估计是掉在雪上面了,找到了大致的位置,但是周围都是楼,爬上最高的楼也没看到,找了一个多小时,收不到信号了,应该是冻没电了,明天再去那个范围找找

楼主:
锐鹰的,我拿着遥控和眼镜去找,走到一个地方眼镜有画面了,看到白色一片,有osd信息,也能看到遥控信号值,估计是掉在雪上面了,找到了大致的位置,但是周围都是楼,爬上最高的楼也没看到,找了一个多小时,收不到信号了,应该是冻没电了,明天再去那个范围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怒,不要悲,至少手里还有控。

我的第二架,比第一架好配一些,刚装好两三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锐鹰的,我拿着遥控和眼镜去找,走到一个地方眼镜有画面了,看到白色一片,有osd信息,也能看到遥控信号值 ...

记得装bb响,飞行的时候记得录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锐鹰的,我拿着遥控和眼镜去找,走到一个地方眼镜有画面了,看到白色一片,有osd信息,也能看到遥控信号值 ...

希望能找到飞机,就怕被人捡走,图传我一直用着欧姆威和肥鲨,用坏了一个黑羊,没有碰到正常飞时就花屏这种现象。

网友G:
节哀,没办法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心疼你一分钟。凭最后的印象啥都没找到啊?

没有啊,周围四栋楼,去了三个楼顶,还是没找到,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能找到飞机,就怕被人捡走,图传我一直用着欧姆威和肥鲨,用坏了一个黑羊,没有碰到正常飞时就花屏这 ...

应该没有被捡走,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眼镜收不到图像了,应该是冻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节哀,没办法的事情

找不到再装

网友:
什麼BB響,GPS定位,這個時候就顯示有用了,要是這些都能正常的話。不過好多時候,一炸,什麼都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说设备必须要用好的 新手时期还是加个独立GPS吧 起码失控还能找到尸体 我刚买了全套设备   我有个杂牌 ...

母鸡1还是1s,目睹过几次失控的,还有放生的,so我用鸡飞x2

网友:
应用无线电测向的方法也许可以找到。图传接收机天线用身体挡住实现心型接收效应,转动身体确定方向。

网友:
我也飞丢过飞机,特别理解你的心情。

网友:
当年把我们小区楼顶爬了个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再装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网友:
节哀顺变

网友:
当航拍机飞的飞得太远了吧没设置自稳吗?上次我的屏黑了直接切自稳看着灯给弄回来的

网友:
正好天有点黑尾灯看着挺清楚的

网友H:
节哀,记住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节哀,记住教训

以后要坚持dvr,装上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飞行没看黄历啊,这几天怎么这么多飞丢的

网友:
四轴目标太小,又看不出头尾,容易飞丢,设失控保护了吗

网友I:
会不会挂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挂树上?

周围的树也看了,没有啊,空闲时间不多,想扩大范围再找找,就怕被别人捡走了

网友E:
我用的是MG1S 大疆失控的时候太少了,,GPS是单独供电的 汽车上用的那种 外壳拆掉 只留电路板 电源可以接到飞机上(不接也可以 但要保证GPS内置电池电量足够),这样即使飞机电池断掉,GPS 还有内置电池供电大概能坚持20分钟,手机上安装地图APP 就能看到定位 gps的信号是通过SIM卡发送到基站的 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估计10米吧 找机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MG1S 大疆失控的时候太少了,,GPS是单独供电的 汽车上用的那种 外壳拆掉 只留电路板 电源可以接到 ...

单独供电可以

网友:
绝对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