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NA9充电手动设置4.35V

楼主(2018-01-20):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手动设置充电电压上限为4.35V呀,我是16年买的,自带的模式里都是4.2V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不是最新版,如果最新版支持4.35是能直接调上去的,

网友:
先按绿色按钮,跳到充电电压和电流的界面,长按红色按钮,应该电压就会闪动,往大调到4.35,按下绿色可切换电流。

网友:
我的最高只能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