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起飞就转圈

楼主(2018-01-20):
我用的是F4飞控,一推油门飞机起飞后立即开始转圈,并且越转越快,好像不听控制,最后摔下来。在人工草坪上飞,结果四个海绵垫硬是被蹭掉了三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等大神来解答。不过,你的机架上的各种螺丝都拧紧了吗?桨叶拧紧了吗?接收机和遥控也都在bf/cf里调整过了吗?电机的转向转速都对吗?肯定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B:
震动太大了 减震 飞控 电机都要减震 飞控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安装孔在正中心以减少螺柱带来的震动

网友C:
桨旋转的方向对了没

网友D:
我认为应该是pid值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你把p id都调到10。然后,逐渐增大p的值,每次增加5,一直到飞机有点抖动为止,然后减3。再分别去调,d和i。方法同上。调试的时候,就在你家里的床上,把棉絮铺好。每次试飞大概就几秒钟。应该要调试几十次,一定要有耐心。一旦调好,就非常好飞。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E:
看描述好像是螺旋桨方向错误,建议重新检查正反浆及旋转方向,如果正确,再考虑软件调试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一不小心在飞控设置那里的螺旋桨方向设成了reverse,这样飞机的负反馈姿态调整就变成了正反馈,越转越快了。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