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008sb好像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8-01-21):
用错了一根线,就是一根信号和电源互换的线(主要是有个摄像头的电源和信号是交换的,为了方便做了根这种线),一个没注意,用了这根线。。。当时接收机发烫。
然后发现错误后,赶紧拔下来,找个机器试一下就连不上了。

现在状况,接电led也闪烁红绿都闪烁,但是比较暗淡,闪一会就灭了,没有任何提示音。

最后我怎么维修这个接收机啊!

网友A:
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维修

怎么返厂维修啊

网友:
新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返厂维修啊

010 67050297北 京双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