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教如何实现苏式坦克单边转向?

楼主(2018-01-21):
手头有套恒龙T-34,现在是原厂的左右各一套马达及传动分别控制,可以原地转向,但我想改成苏联坦克的那种通过锁死一边来转向的那种。目前想到的方法是:一个电机驱动一个差速器,差速两边不做干涉时直行;要转向时,用舵机给某一边刹车,从而实现转向。我查到京商的Blizzard铲雪车是用的这种设计,但具体搜不到细节。请问有朋友做过这种设计吗?谢谢

上图为京商Blizzard铲雪车。只有一个电机,负责驱动两边。而舵机则通过抱死一边的传动轴来实现转向

网友A:
两个电机,一个电机控制一个履带,两个电机用两个不同通道

网友B:
抱死不会烧舵机吗?里面有没有离合

网友C:
京商的结构的确可行,不过坦克上你用双流波箱不就行了。这个雪地车不好找了现在,结构和无限油车中波箱上的刹车类似,你可以看看,买的话配件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机,一个电机控制一个履带,两个电机用两个不同通道

谢谢回复!你说的这个就是现在遥控坦克普遍的设计,如果配上专门设计的电调,确实也可以实现单边转向。但这个设计由于左右电调电机不完全相同,很容易跑偏,有时因为左右马达线性不一样,坦克甚至低速和高速偏的方向不同,无法根治(除非上陀螺仪)。我是想用一个电机驱动坦克,再用一个舵机实现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死不会烧舵机吗?里面有没有离合

上离合就太复杂了,在刹车机构上装弹簧缓冲(类似于油车刹车机构),就不会憋坏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京商的结构的确可行,不过坦克上你用双流波箱不就行了。这个雪地车不好找了现在,结构和无限油车中波箱上的 ...

双流波箱价格太高,而且失去意义了,我初衷是想模仿苏联坦克简单粗暴的结构方式。我有一辆94122油车,里面刹车机构确实很实用,但具体如何把两套刹车机构整合到坦克内部是个难题。京商雪地车是个很好的参考,可惜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具体的细节图,看不到刹车机构到底怎么布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离合就太复杂了,在刹车机构上装弹簧缓冲(类似于油车刹车机构),就不会憋坏舵机

有差速器啊

网友:
刹车片套在传动轴上,刹车夹器参考遥控车带刹车的,或者直接简单粗暴,参考工程用的绞车刹车结构,把拉杆连上舵机,或者钢丝

网友:
在或者液压的,电机带动油泵连接换向阀,

网友D:
一个电机控制一个履带就好,一根杆控制一个电机,可以随时各种花样

网友:
内部结构有没

网友:
恒龙自带的控就有这个仿真功能……你把右边推杆往对角线方向推就行了

网友E(2018-02-21):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机控制一个履带就好,一根杆控制一个电机,可以随时各种花样

楼主,
这个控怎么设置,我也是这样简单波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控怎么设置,我也是这样简单波箱

左电机接3通道,右电机接2通道。油门杆改回中,然后校准电调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左电机接3通道,右电机接2通道。油门杆改回中,然后校准电调就可以了

谢谢了,两个电机用一个拖二电调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两个电机用一个拖二电调可以吗?

不可以,不然你无法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不然你无法转向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