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大师帮分析导致电调烧的**是谁

楼主(2018-01-21):
上周14号出去练飞苏27板机掉到浅水里,在水中还推了一下油门,检上岸检查只发现接收机进水,桨从根部断吹干试机发现
电机
卡死几通折腾电机总算转了就是动力没之前好了也不懂是那里问题就丢一边了。今天好盈40A电调试机中电机突然有一不转了就到烧糊的味道,马上断电检查电调发现中间四个M0S管爆了一个,三个有裂,大师们这是不是电机问题导致电调烧M0S管

网友A:
电调掉水里,应该破皮,吹风机吹干。电调短路烧毁。电机不怕水

网友B:
电调MOS管烧了几个,动力自然就弱了,我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电调原因。电机就轴承怕水。飞机掉水里以后千万别再推油门了。不然基本上电调都会挂

网友D:
掉水里不推油电调也会坏,何况。。。。。。

网友E:
别推油门 不用扒皮 回家吧电调埋到大米袋子里两天 拿出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