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ini cp清除固定ID的短路线

楼主(2018-01-21):
我有一个mimi cp 的主板,不能对频,看论坛上都说是清除固定ID,用一个短路线插到最下面的升降舵通道,我手里没有这个短路端子,请问怎样做这个短路线?也就是短路升降舵通道的哪两个点

网友:
就是三条线。两个是正负极。一个是信号。我想应该是地线和信号。当然不是正负极短接

楼主:
三根线颜色分别是黑色红色白色,一般来说黑色是地线,红色电源线,这种机器停产了,主板也就不多了

楼主:
闲鱼淘了个mini cp回来拆开才发现是super cp,舵机坏了一个,不过带过来一个对码线,也就是升降舵通道的白色红色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