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无法连接电脑,求助!

楼主(2018-01-21):
先说下正常的。供电正常,用舵机线连接接收,非sbus。接收正常,遥控正常。
再说问题
1.遥控操作,电机无反应。我是18sz
2.飞控连接电脑,bf显示固件太老不支持。无法调参只能用命令行。

我该怎么办大佬们?

网友A:
这机装的……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装的……精了……

大佬求救啊,我只是不想剪掉多余的线。。。

网友:
更新固件不就好了?

网友:
检查端口识不识别,刷新固件

网友B:
你装接收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装接收机了吗

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

好吧,图上都没看到

网友:
换最新的固件就行了三

网友C:
刷飞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飞控固件

确实是刷固件的事。
这个我之前想刷,刷不上,我以为要连上才能刷,其实是有几个选项没有勾选,才刷不上,多刷试几次就刷上了。

网友:
软件在那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