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回到解放前,我也把飞机飞丢了。

楼主(2018-01-21):
前几天买的二手gopro session 今天到货了,随便录了一下看回放还可以,很清楚。于是迫不及待的装飞机上想去外面试试看录像效果咋样。结果带上眼镜飞的前一段时间还好,突然就有雪花,然后画面开始旋转,对,是旋转,印象很深刻,再然后就啥都没了,我提着控,眼镜在印象中的地点寻找,怎么都找不到,我是在麦子地飞的,飞了两分钟找了三个小时愣是没找到。大腿都拍麻了,起飞前装了gopro,就忘了装gps了。
找飞机的过程中眼镜一直开着,始终是雪花,打开遥控器加油门,想看看周围哪里有动静,也没有效果,猜测应该是飞机电池断电了。
这飞机是我第二次飞,也是我第四次出来实战。
纪念一下。

网友:
广安人民给你发来慰问电。

网友A:
没装BB吗?只要电池没脱,BB就能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装BB吗?只要电池没脱,BB就能叫

没有...

网友B:
这下损失大了,你到底飞了多远和多高,出现雪花且旋转貌似信号太弱或干扰太大失控的感觉,只要不掉电,即使没装BB响,不动控10分钟后电机也会响的,要是肥鲨HD眼镜也可以录像,但看现象推测炸机后已掉电了。

网友A:
那肯定不好找

网友C:
不会吧,你怎么今天也飞丢了,定位手表没绑吗,我今天又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网友D:
别紧张慢慢静下心在仔细找找,也许就在跟前不远地方

网友E:
电池飞掉就没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损失大了,你到底飞了多远和多高,出现雪花且旋转貌似信号太弱或干扰太大失控的感觉,只要不掉电,即使 ...

飞机投影到地面距我应该不到300米,在空中感觉20-30米撑死了,反正比树尖高,在眼镜里向下看能看到树尖。我用的眼镜有dvr功能,以为没带tf卡就没开,丢飞机后发现插着卡呢。现在想想很多保护措施都没做,也是活该,仗着在麦子地飞侥幸心理太强了。话说回来,麦子地我都能飞丢,也是够可以的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不好找

四周围的小土路,树杈上,小河里,灌木里,就是有一家大棚地里没进去找,其他的能看到的都找了两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你怎么今天也飞丢了,定位手表没绑吗,我今天又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安gopro时卸下来忘了绑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紧张慢慢静下心在仔细找找,也许就在跟前不远地方

嗯,找的那三个小时也是这么想的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飞掉就没折了

说的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投影到地面距我应该不到300米,在空中感觉20-30米撑死了,反正比树尖高,在眼镜里向下看能看到树尖。 ...

高度不算高,距离300来米也算是很远了,话说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和接收,怎么能失控呢?穿越在野外炸机掉电后搜寻比固定翼难多了,因为目标太小了,有时在你眼前的草从中都难找,而我上次和当地模友一块儿活动时他们炸了一架油机我用穿越在空中搜到了,要是单用人地毯式搜索也得找好一阵子,有空再去找一下,运气好了兴许能找到,我玩到现在每次炸机丢的小零件都找到了,有时眼睛看得生疼想放弃时奇迹就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度不算高,距离300来米也算是很远了,话说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和接收,怎么能失控呢?穿越在野外炸机掉电 ...

at9和r9d,场地很空旷啊,下回拉距测试一下,一直想测一下,但总是忘,这下傻眼了。你说的对,穿越机确实目标太小了。你找的那些小零件,应该也是推断方位正确才找到的,要不然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节哀

嗯,一会儿睡觉了,明天早上起来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9和r9d,场地很空旷啊,下回拉距测试一下,一直想测一下,但总是忘,这下傻眼了。你说的对,穿越机确实 ...

我穿越控从天地飞到华科尔D10到FUTABA 14SG到现在的FRSKY X9D PLUS,还是现在的控好让我能放心些,因为碰到信号低就语音提醒了,听到后马上回航,赶快找一下原因吧,要不下次有可能还中标,我这一阵子也正在找我穿越机一翻跟头有时图传闪断故障呢。

网友G:
飞控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穿越控从天地飞到华科尔D10到FUTABA 14SG到现在的FRSKY X9D PLUS,还是现在的控好让我能放心些,因为碰 ...

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一个细节,飞机丢了后我把遥控器打开,看到发射信号强度没有,就跟关闭发射功能后的图标一样。有时间得去测测遥控接收机的距离,一直想测一下,就是拖着。真是活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死机了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在bf里调了一下数据的循环速度那里,调完后cpu的占用率在20-30%左右,没调前在6-10%好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一个细节,飞机丢了后我把遥控器打开,看到发射信号强度没有,就跟关闭发射功能后的图 ...

吃一堑,长一智,发现并解决问题也很意思,权当交学费了

网友:
感同身受!

网友:
用易拉罐把图像接收天线包住,开口朝向水平面,原地转一圈,因为2.4G的方向性的作用,没图像的地方代表俺的JJ不在那,有图像的地方就是JJ所在地啦~~~~~!!!!!!,

网友H:
就算没图像,拿易拉罐包住天线原地转圈,飞机所在的方位雪花会与其它方向不同,我就是这么找回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算没图像,拿易拉罐包住天线原地转圈,飞机所在的方位雪花会与其它方向不同,我就是这么找回飞机的

多谢指点,但是时间已经太长了,电池应该已经耗尽了。周末出去假丢一回,然后按照你说的实际操作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一堑,长一智,发现并解决问题也很意思,权当交学费了

嗯,我要深刻反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酒。

网友:
我上次飞丢也找了一个下午  最后在离我坐的地方不到30米的草里面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在bf里调了一下数据的循环速度那里,调完后cpu的占用率在20-30%左右,没调前在6 ...

我已经遇到过四次了,都是死机引起的,日志显示最后高度23米

网友:
楼主节哀,装台更好的!

网友:
我飞一般雪花出现的频繁了直接就掉头回来,从来不会让他狂闪雪花,而且换个信号弱就会报警的遥控器吧,至少信号弱了有个提示,双重保险!x9d就有报警功能,我一直在用,好的控省钱多了,随便丢一个机子里外加起来2000+丢的机子钱,重新装机钱,比买个好的控都要多多了,再加上一个相机,感觉你飞丢了一个亿,只能接着找了,找上小伙伴一起找地毯式搜索

网友:
在装一架用另一架顺着原来的路线走几趟搜索下,可能会有奇迹吧

网友:
唉,炸机的成本真高啊

网友J:
多丢几架就不会心痛了。第一次肯定是心在滴血,反正我现在丢机已经是内心平静,波澜不惊。习惯了就好

网友(2018-03-01):
引用 网友J:
多丢几架就不会心痛了。第一次肯定是心在滴血,反正我现在丢机已经是内心平静,波澜不惊。习惯了就好

网友K:
在这里给楼主默哀了!我前阵子也是飞丢了,断电了。但是我眼镜回放后看到了最后画面。结果是挂在10米多高的树上了。扔了一个小时短木头桩,才砸到它。

另外,我现在用的是米兔的169元跟踪器还要插卡,不知道谁有更小的更轻的捏?

网友L:
前几天在学校里面飞突然雪花马上推油飞机大概在8楼高度突然翻了!直接掉在六楼的简易房上咚的一声!然后没信号赶紧骑车回家准备拿精灵去捡我以为掉在简易房了然后就在出去的一瞬间想先去看看楼房在哪儿 找了一圈没找到准备回家拿精灵!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突然一看 小飞机掉在路边了还亮着灯 几乎零损失 桨弯了!

网友:
我也这样丢过,只不过我装了个bb,当然我打开bb听了半天声音,最后在坟头上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在学校里面飞突然雪花马上推油飞机大概在8楼高度突然翻了!直接掉在六楼的简易房上咚的一声!然后没 ...

没图像了还推油?

楼主(2019-01-28):
引用 网友K:
在这里给楼主默哀了!我前阵子也是飞丢了,断电了。但是我眼镜回放后看到了最后画面。结果是挂在10米多高的 ...

我现在也放了个米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