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白板机喷漆后为什么会变形

楼主(2018-01-21):
过了几天后,翼面会裹起来,飞行很不稳定。米格15和三洞都这样,其他没有自己喷漆的就不会

网友:
喷漆有腐蚀性的

网友:
你选的漆有问题,带腐蚀性

网友:
只能用水性漆

网友:
楼上的正解哦

网友:
喷漆前刷一边白胶(木工胶),效果很好,就是重量会增加

网友:
用丙烯喷好

网友:
不能大面积喷,喷一条没问题,油漆有腐蚀性

网友:
每次少量,干透后再喷第二次,这是油漆工的基础课。

网友A:
主要不是腐蚀导致变形,EPO还是比较耐腐蚀的,是因为油漆喷得厚了,干后收缩,密度小一些的EPO材料若比较薄就会被表面的漆拉得变形,如同很多单面贴塑的书皮一样卷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不是腐蚀导致变形,EPO还是比较耐腐蚀的,是因为油漆喷得厚了,干后收缩,密度小一些的EPO材料若比较薄 ...

我觉得这个说得对。楼主参考下。

网友:
你一次喷的太厚了就这样,应该每次薄薄的喷一层等干透了再喷就行了

网友B:
两面同时都喷可改善··

网友:
11楼正解。喷太厚了。钢喷的话洗掉试试,或者开槽加碳管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面同时都喷可改善··

用你这法子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这法子解决了!

恭喜··呵呵···两面同时喷厚薄差不多的话收缩的比例也差不多··所以就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你这法子解决了!

还是得每次喷少一点,喷多了会发现EPO表面凹凸的颗粒感变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