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报警器设置多少v?3.7v吗?

楼主(2018-01-21):
bb机设置报警电压,3.7v  or  3.8v  ?

网友A:
直升机不设,设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不设,设时间

为什么啊?那请问 500xt,2500mah,设置正常和3d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那请问 500xt,2500mah,设置正常和3d多少时间?

BB不准确,飞起来也听不见
时间是需要自己摸索的,先设定三分钟下来看电压吧

网友:
如果一响就能降下来,设3.7。如果响了还要飞一个,调姿态什么的,设3.8

网友B:
直机是装bb响 你听得到?500的机子?

网友:
建议在遥控上设时间 3分钟就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是装bb响 你听得到?500的机子?

500机,500xt,是听不到吗? 航线可以8分钟吗?3d就3分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0机,500xt,是听不到吗? 航线可以8分钟吗?3d就3分钟吗????

我知道单飞悬停可以飞挺久的,3d一般3分钟就下来,精神高度集中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单飞悬停可以飞挺久的,3d一般3分钟就下来,精神高度集中很累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