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s求救

楼主(2018-01-21):
富斯i6s+ia10b。遥控里有sbus和ibus输出选项,选sbus但插上去没有信号输出。ibus视乎pix用不到只有ppm输出8通道不够用。

网友:
那个ibus不能用在pix吧 , ibus只能接通道扩展通道及电压计之类 , 能扩4个通pwm道

网友A:
进入设置菜单,在“RX Setup”下,进入“PPM OUTPUT”, 选“ON”,就可以打开PPM输出,这个接收机的1通道接PIX的RC IN就行了,我第一次玩PIX时,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菜单,在“RX Setup”下,进入“PPM OUTPUT”, 选“ON”,就可以打开PPM输出,这个接收机的1通道接 ...

我现在是用ppm,但ppm只有8通,不够用想弄个sbus,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用ppm,但ppm只有8通,不够用想弄个sbus,你试过吗?

好像不支持,不够的通道直接用接收机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