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二合一设置卡到底支持V4吗?

楼主(2018-01-22):
好久没玩直机了……我明明之前450L装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二合一设置卡设置好的啊,最近想改下设置,怎么识别不到了……
看淘宝记录,应该是16年8月的时候入手的60AV4跟二合一设置卡。当时明明记得是用这个卡设置好的定速啊,怎么就不行了呢。。。是设置卡坏了还是升级新版程序后不支持了?

网友:
应该不支持的。随便鄙视一下好盈,V4涨价涨了一倍,还强制用设置卡捞钱,性能却不成正比

网友A:
二合一没法用了,重新买一个吧,俺刚受完伤害。。。

网友:
三合一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合一没法用了,重新买一个吧,俺刚受完伤害。。。

蛋*,我明明记得之前就是用这个二合一设置好定速的……竟然自动不能用了,神奇啊……软件降级也不能

网友:
我50安躺枪。

楼主:
我++++……又买来一个新的三合一设置卡,插上后还是没反应,再仔细研究,原来好盈电调设置卡不是接信号线,要另外接电调上一个插头,再用之前二合一插上一试,一切正常

网友:
长姿势,学习了

网友(2024-01-10):
引用 楼主:
我++++……又买来一个新的三合一设置卡,插上后还是没反应,再仔细研究,原来好盈电调设置卡不是接信号线, ...

好盈二合一设置卡真的能设置好盈60a铂金v4吗??

网友:
转中特威

网友:
ztw有些电机卡转,还不如老款黑皮的,越做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