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头罩后怎么调油针?

楼主(2018-01-22):
玩油机的都知道,夏天到冬天,机子很久没飞,要飞的时候肯定会提前细调一下高低速油针,保证加速迅速不熄火。
但是,装上鸡头罩以后,发动机在头罩里面,为了调油针,有的模友在头罩上开了个小圆洞,方便把螺丝刀伸进去调油针。但这样即影响美观,又很危险。把螺丝刀从洞里伸进去,发动机抖着很难查准,还得趴着观察,头顶前面就是螺旋桨,很危险。
如果重新下头罩调,有些打了螺丝胶的,上下螺丝很多,麻烦是肯定的。
大家都是这样么?能否共享一些好方法?

网友:
还是拆头罩好,再说头罩螺丝也没必要打胶呀

网友A: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烦恼,固定翼特别麻烦,要先拆桨罩,再拆螺旋桨,卸下头罩后,再装回桨,调好后,再卸一次桨,再装头罩,最后装桨,调一次,身心俱疲啊,请楼下高手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烦恼,固定翼特别麻烦,要先拆桨罩,再拆螺旋桨,卸下头罩后,再装回桨,调好后,再卸一次 ...

是的啊。看到2008年的一贴,是鸡头罩内调油针的好办法。但是帖子图片挂了,看不到了

网友:
头罩打洞,用螺丝刀

网友B:
在螺丝刀上套一小段硅胶软管,软管内径稍大一些,软管超出螺丝刀口一点,调整时软管能轻松套住油针即可,此法很有效。

网友:
油针是每次飞行前都需要调整的东西,头罩开油针调整孔也是无奈中的必须,相比卸头罩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螺丝刀上套一小段硅胶软管,软管内径稍大一些,软管超出螺丝刀口一点,调整时软管能轻松套住油针即可,此 ...

这个方法真的很棒,多谢分享!

网友C:
稍号点的发动机不需要经常调油针的,除非换了油,不然一年也不用调,只要加油启动就行,但是我用YS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号点的发动机不需要经常调油针的,除非换了油,不然一年也不用调,只要加油启动就行,但是我用YS油

冬夏我们这边室外温差有35°左右,我也是看了那个讲温度对流量的影响,才想着去调油针的。我用的是dle35ra,我的油机经验太少,还需学习

网友:
你用汽油机更不用怎么调,只要混合比例不要差太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