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上这五颜六色七彩斑斓的线

楼主(2018-01-22):
这是装在dsm2上面的吗?
如果是该如何操作
小白跪求答复

网友A:
可编彩辫

网友B:
这是电调的信号线,装飞控上,接收机也接入飞控

网友C:
问电调商家要说明书,我猜这6根线,红色是5V 黑是地,其他的4色是电调的信号线
还有新手建议不要用4合1电调(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电调商家要说明书,我猜这6根线,红色是5V 黑是地,其他的4色是电调的信号线
还有新手建议不要 ...

是练这个图的123456部分吗,但这些线头都是有块状物的啊 需要剪掉吗,我以为他是练接收器是因为它能刚好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编彩辫

完全不知道怎么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调的信号线,装飞控上,接收机也接入飞控

理解用途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焊飞控上去,我用的是f4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用途了,但还是不知道怎么焊飞控上去,我用的是f4的飞控

把多余的线头剪掉,直接焊接在飞控上电调信号接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练这个图的123456部分吗,但这些线头都是有块状物的啊 需要剪掉吗,我以为他是练接收器是因为它能刚好 ...

接电机,直接焊枪焊。焊完检查电路,没问题了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电调商家要说明书,我猜这6根线,红色是5V 黑是地,其他的4色是电调的信号线
还有新手建议不要 ...

新手不要用4合1,老手们也要选择性的用4合一,大家都懂的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将dsm2装到我的飞控上去.......

网友:
发觉楼主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dsm2这种接收我没用过,帮不到你,你这款F4飞控我也没有用过,接收和飞控的连接,你只要问一下飞控和接收的卖家就知道接口的定义了。DSM2接在飞控DSM2接口上,你发的图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