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570 12s电装

楼主(2018-01-22):
sab 570 12s 配置 怎么配 电调 电池用好大的。

网友A:
k牌80a hv或者好盈100a hv,电池两个26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k牌80a hv或者好盈100a hv,电池两个2600mah

电池会不会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会不会小

不小啊,相当于6s 5200的550级刚好

网友:
电调随便选个80-100A的,电池可选容量是2600-3300mah(官方推荐数据)

网友B:
推荐配k80 性价比高 电池2600就可以 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配k80 性价比高 电池2600就可以 轻一些

除了k80 还可以选什么牌子电调

网友C:
凤凰 Edge 120H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 Edge 120HV

网友(2019-01-29):
4025 550kv+12s 2600
电调就好赢v3 hv或者k80、凤凰80-120。最近120挺便宜的。
另外注意12s需要自己配独立2s电池。

顺便小小提一句哦,570的很多配件和505通用的,炸了至少不用愁,比如说尾管,机身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