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来了,看看这机器的原因在哪里?

楼主(2018-01-22):
发动机转动尾桨跟着转,发动机停转尾桨就不转了,只有大桨在随着惯性转动大桨和尾桨不一致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对,看过好几个朋友的机器,都不是这样的,大桨停转,尾桨才停,
—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驱动齿打滑了,轴传还是皮传?拆开尾管座就看到问题了。你用手抓着尾桨,转动大桨,看看驱动齿有没有跟着转

楼主:
这个现象没有,我试过了,用手抓住尾桨逆时针转动大桨转不动,顺时针能转动,JR这款飞机在静态时就是这样的,顺时针转动大桨尾桨是不动的,但是逆时针转动大桨尾桨才随着转动的,

网友:
尾桨和主桨应该是硬连接。所以这个状态肯定不对。
感觉像是尾桨有个离合器似的。

网友:
这个是皮带连得吧,是不是皮带齿没有了

网友A:
很多油机都是这个结构的, 尾桨和离合罩杯是硬连接,主桨是独立使用单向轴承。
雷虎30,Hirobo Shuttle,Kyosho 30都是这个结构。

PS, JR-260就是这样的,飞机没有半点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油机都是这个结构的, 尾桨和离合罩杯是硬连接,主桨是独立使用单向轴承。
雷虎30,Hirobo Shuttle,K ...

第一次知道有这结构,那要是空中发动机突然减速,那飞机不是打转了。。。想想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知道有这结构,那要是空中发动机突然减速,那飞机不是打转了。。。想想有点恐怖

发动机停转扭矩没有了打什么转。。
尾巴控制不了倒是真的

网友C:
这种现象正常啊,离合不转,动力输出不到尾巴上来,大桨只是靠惯性旋转,飞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后,尾巴自然就转了,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正常啊,离合不转,动力输出不到尾巴上来,大桨只是靠惯性旋转,飞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后,尾巴自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