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扣油门熄火 求助

楼主(2018-01-22):
这款汽油机之前无怠速 转速能上去。我把化油器拆开清洗了。换了高压包。换了排气管密封圈排除漏气回压不足。装机后。可以打着火。但是扣油门就熄火。我把主油针锁死后 也是这样  可以勉强怠速 转速上不去。请问什么愿意呢。发动机是losi.31。之前玩的一直好好的。半年没启动就以上这些现象

<

楼主:
之前把油针放到最大 转速都下不来。清洗化油器后。只有怠速。转速上不去了
<

网友A:
从你提到的油針,只見到說鎖死和放到最大,調發動機也沒有這樣去調試的,最大和最小肯定不正常的。H和L針的調到合適位置試過了沒?LOSI的發動機好像也是中陽的。恢復下出廠的油針位置再試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提到的油針,只見到說鎖死和放到最大,調發動機也沒有這樣去調試的,最大和最小肯定不正常的。H和L針的 ...

出场油针试过了。之前一直无怠速。这个引擎玩好几年了。油针还是会调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场油针试过了。之前一直无怠速。这个引擎玩好几年了。油针还是会调的。

換個997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