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QAV250调试问题

楼主(2018-01-22):
大家好!新手请教几个CC3D调试的问题。
我用的是MC6A左右油门的遥控,在CC3D的地面站里面设置完参数保存后,进入遥控器校准!
问题是:遥控器校准中方向摇杆和软件里的摇杆是对角对应的,这是什么原因?

遥控摇杆往左上角推,软件里的方向才是前。
遥控器摇杆正常往前推,软件里的方向则是右上角。

总之方向摇杆遥控器和软件里是对角对应的方向,而油门和旋转又是正常对应的。

这是什么情况?
最后调试下来遥控的:左上角是前方,右下角是后方,左下角是左方,右上角是右。

遥控起来很别扭!

网友A:
重新校准 用向导校准比较好 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 用向导校准比较好 直观

就是用向导,一步步来的!每次都一样!都是对角对应!

网友B:
重新校准,顺便看看模式选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顺便看看模式选对了没有。

已经重新校准好几次了!

网友C:
不行换个遥控试试,是不是你打开了遥控的混控按钮?

网友:
通道映射不对。betaflight默认是AETR,CC3D不清楚,通常要改控重新分配通道来符合飞控。不过你这个控似乎是不能改,那就得改飞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换个遥控试试,是不是你打开了遥控的混控按钮?

MC6 控,没有混控按钮这么高级的!(错误理解)

多次尝试后无果,查找了下MC6遥控的说明,原来MC6还真有混控按钮。

通过下拨混控按钮,在重新对遥控进行校对,问题终于解决了!

感谢兄弟指点!

网友:
如果是betaflight,到receiver那一页,找到“Channel Map”,默认值“AETR1234”,意思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分别在1/2/3/4通道。改变AETR四个字母的顺序就能改变通道映射。你的地面站我没用过,可以找一下有没有类似配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