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500X锁尾问题

楼主(2018-01-22):
亚拓500X,原装高级套餐(电调换成了好盈100A,MB 陀螺仪手感不习惯,换船成了K8),因为本人技术菜,只会翻一下,之前没发现什么问题,前面炸了修复之后发现老是锁不住尾巴,有时候简单的翻一下都会跑一点,上次螺距给大了,直接疯狂自旋,又炸了。修复好之后,怀疑是亚拓原装锁尾舵机有问题,更换成了Deko 6125,今天飞依然如果,跑尾巴,自旋翻能锁住,侧钟摆开始没问题,多摆几下又开始疯狂自旋,幸好高度高,自旋一两秒后锁住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舵机小了?但亚拓标配的就是中舵啊!陀螺仪问题?装机问题?但怎么检查都没有发现尾巴拉杆杆或者舵臂有卡滞的问题啊?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尾桨小了?因为上次炸坏了尾桨,买的尾桨好像比之前的小。

网友A:
炸损失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损失大吗?

不是很大,几百块钱吧

网友:
干嘛不用MB,只有K8换MB的,怎么MB换K8。

网友B:
尾轴或者传动或者伞齿打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或者传动或者伞齿打滑了吧

皮传的,你说的是尾轴和皮带齿轮间打滑?晚上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
没调好?我这525各种打螺距锁尾小棍子呀!!

网友:
尾桨原配是78的 现在用80的尾桨飞 锁尾杠杠的

网友C:
首先从机械上检查,传动是不是稳定可靠,顺滑无暗病。然后看控制部分是不是顺滑。最后再看设置,比如转速够不够,感度合不合适,p和i值怎么样等等,尾桨小那么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至于自旋。

网友:
我的500X也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尾巴锁不住,亚拓原装的尾舵机烧了两次,全换了deko也是一样,炸了两次也没弄好,完全没心情弄了,在一边吃灰。
反正MB各种调,尾巴松紧各种调,现在换上了K8,还一直没调
看楼上有说加大尾桨 这个倒是可以试试 感觉那个皮带像个橡皮筋 太软了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楼主:
这就是我500X 的参数,麻烦看一下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从机械上检查,传动是不是稳定可靠,顺滑无暗病。然后看控制部分是不是顺滑。最后再看设置,比如转速够 ...

这就是我500X 的参数,麻烦看一下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500X 的参数,麻烦看一下有问题吗?

应该是那里没搞好,仔细多检查下,d6125我500pro在用很好,就算亚拓锁尾舵机也是能锁好的。我450十字盘升降抖了好久最后还是球头有松动。

网友:
还是ZZ觉悟不过关。不是说:坚持两手住,两手都要硬吗?当然有人说两手抓堵住一个黑洞。我觉得都不重要。但你可以试试一手握住旋翼头,一手握住尾桨夹,使劲转动看能否转动,如果能就可能是转动轴炸鸡后打滑,或者伞齿被转动轴插的地方滑了,也有可能是固定尾轴的那颗螺丝没固定住。也有可能是尾巴的导轨有松动或者间隙太大。

网友:
某个传动的地方打滑了,500X的单项是胶水粘的,可能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间却性打滑,只有负载大才出现。

网友:
我感觉检查一下齿轮有没有磨损,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皮带没拉紧。

网友:
抓住尾桨  使劲转大桨  看打滑否? 如果没有,检查尾巴中立点。 如果正常看看转速是否太低? 陀螺仪尾巴补偿看一下 。   感度大一点试试看。 简单翻一下,就不要玩侧钟摆了吧。

楼主:
增加锁尾感度到90,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