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dsm2的问题

楼主(2018-01-22):
我该如何将它装到飞控上去.....

楼主:
尝试了拆开装 ,但是dsm2的灯一闪而过就没了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
接收机没问题的话,你上地面站设置接收机的地方设置一下

网友:
卫星接收机应该要去调参软件里面CLI界面进行对频

网友:
対频也可以用那个配套的接收机,但是注意插口的电压是否3.3v,如果是5v,要降压。

网友:
这个飞控好像直接支持JR 卫星接收机的  不用装主接收机 只要吧那个小卫星连上就行

网友:
如果是F3飞控的话可以去百度贴吧搜一下spektrum dsmx 接收机连接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