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船模,有刷电调30A.3S电池,有刷电机用一个烧一个,有没有师傅帮帮忙

楼主(2018-01-22):
我新手,用的3S11.1V.电源,好赢30A有刷电调,之前用的有刷电机从280到380,用一次烧一个已经好多个了,现在想是换无刷还是降低电调A数,无刷的话是不还得换电调电机……

网友A:
电机转速要恰当,和桨号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速要恰当,和桨号匹配

用过7000转的,也用过120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过7000转的,也用过12000的,

桨的直径及螺距?全浸or半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直径及螺距?全浸or半浸?

2mm孔径,4mm塑料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直径及螺距?全浸or半浸?

全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mm孔径,4mm塑料浆

4mm?如果直径4cm我用550电机还需要加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m?如果直径4cm我用550电机还需要加水冷

我的孔径只有2mm,没有小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直径及螺距?全浸or半浸?

4c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孔径只有2mm,没有小的浆

那就换个大电机,要不然自己把浆去一圈

网友:
上减速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个大电机,要不然自己把浆去一圈

自己剪吗?问题出在浆上?有没有好办法能去一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剪吗?问题出在浆上?有没有好办法能去一圈的

我觉得可以大概剪一下然后空转用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大概剪一下然后空转用砂纸打磨

明天试试,无奈,380电机轴经2mm.马云家买不到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试,无奈,380电机轴经2mm.马云家买不到浆

马云家没有的话 去强东家看看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试试,无奈,380电机轴经2mm.马云家买不到浆

380電機軸徑是2.3mm

网友C:
亲 看好 你的电机 到底支持什么电压哦 280 380 貌似没有12v的电压的吧,动力电池电压 要同电机标称电压一致哦,要不然 烧的多了 ,12v的380 电机很少吧 一般电机 基本原则都是,高速低扭,低速高扭,40的浆 好大哦。45CM的船 32 34的浆就够了吧。我用2S带180电机都热的厉害(180电机基本都是6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 看好 你的电机 到底支持什么电压哦 280 380 貌似没有12v的电压的吧,动力电池电压 要同电机标称电压一致 ...

那我电池降下来看看,现在电池11.1v.3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 看好 你的电机 到底支持什么电压哦 280 380 貌似没有12v的电压的吧,动力电池电压 要同电机标称电压一致 ...

我还以为电调太大了,还换小了

网友D:
玩船的用底速电机.桨也大点.关键是传动轴运滑性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船的用底速电机.桨也大点.关键是传动轴运滑性要好.

不要用高速是不??,低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 看好 你的电机 到底支持什么电压哦 280 380 貌似没有12v的电压的吧,动力电池电压 要同电机标称电压一致 ...

碳刷电机好像是转速高扭力大吧?(比如汽车启动马达,空转时转速是非常高的)   无刷外转子电机因为电磁作用力靠近电机直径最外端,所以同电压电流情况下扭力要大于内转子转速要小于内转子。(从牛顿杠杆原理就可得知)

网友:
马云家有26-28MM的全浸浆,浆孔径是3MM的,你再找找吧,浆的孔径大了,你可以塞个衬套嘛,另外,不知你的船有多大,其实,380带28浆也是吃力的,电机并不是你给高压大电流就一定有力气,超出它承受的范围,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