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80v1无刷 暴力悬停专用

楼主(2018-01-22):
一图流
配置:
电机黑金,尾电机CL615s(动力和720几乎一样,用于正常的hcp80会因为动力太大导致金鱼尾)
主桨是剪短的100s桨
尾桨是伟力V911的桨
横轴两侧各垫2片垫片,一共4片垫片,虚位全部去掉顺便削弱O圈的作用,极大增加动作精准度
主轴固定环用502粘死
中联打磨后包不锈钢皮,彻底杜绝磨损
这样改装后变成一架很暴力的悬停机,手感跟大机一样,稳定性跟450有的一比,但是太迟钝了,翻不过来,强行翻掉转严重(桨的惯量太大了)

网友A:
厉害了,这电机都装的下,是不是机架强度有所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电机都装的下,是不是机架强度有所损伤?

是的,损伤不小,但是强度够了...

网友:
电机怎么放的下  会卡主的啊

网友B:
HCP80很強壯
應該可以改到100大槳
直接長大挑戰mcpx
小隻點的HCP60很合適
想改隻來跟ncpx比較
可惜馳遠沒做了
Hcp我現在都不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P80很強壯
應該可以改到100大槳
直接長大挑戰mcpx

100大桨的话估计要换主板了,原厂主板感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