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 100图传画面仍然有问题啊

楼主(2018-01-22):
话说上次经过大家的建议,我都做了,例如n p制式的转换仍然是水纹的画面。
这次自己在电源位置焊了防干扰电容,拆了接收机,显示屏远离机机,显示器仍然显示出水纹画面

求解

楼主:
求kingkong售后联系方式,谢谢大家

网友:
图传电源是接电池的吗? 改到飞控上取电试一下

网友A:
售后QQ2880169342  麻烦楼主私信个手机号给我 有问题一定帮你处理好的

网友B:
这应该是烧坏什么原件了,我5个Q100图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是6个,记错了,有问题联系卖家,解决问题更快,发帖有啥用,不用加电容的

网友:
你是自动对频吗?我的小飞手不能和大功率图传自动对,你可以试试远一点隔墙自动,我都是远一点用自动,建议你试试,可能是对频问题,不行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QQ2880169342  麻烦楼主私信个手机号给我 有问题一定帮你处理好的

加你Q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烧坏什么原件了,我5个Q100图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哦……好的

网友C:
参考论坛里的一个帖子,换一下电源i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论坛里的一个帖子,换一下电源ic试试

谢谢你,我已经看到了,你真好人

网友:
年后 大概3月15号之前 厂家会出解决方案 。请关注LDARC.COM 的公告

楼主:
已寄回厂家维修,问题已解决,无水纹了,飞了15个电池,暂无问题,但有时接电池,遥控解锁后,只有bb响,而油门等是无反应,重开机和控几次才有反应,莫非是我上一个电池玩完后,我没锁遥控就拔电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