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晓 充电方案

楼主(2018-01-22):
之前玩小直机和穿越,最近中毒入了晓,发现这坑一点都不“晓”
原厂usb充电线充电不是一般慢。
请教论坛前辈,大家除了原厂的
电池
管家方案还有移动充电站方案以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充电方案。
手上有cb86 和 艾斯特168
充电器
,想自己diy个接头用手上的充电器充,不知道可不可行。
另外请教大家,想自己diy晓电池充电线,晓的那个电池母接头叫什么名字啊?希望大神们都分享下你们的方案。别骂我为啥不买管家。
航模精神“折腾”(穷)

网友A:
根据大疆其他产品的电池特性,晓的电池应该也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理论上讲适当增加充电电流应该可以提高充电速度,但是没玩过这款机器,具体能增加到多少还要实际测试才知道,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支持折腾,期待你分享的测试结果。

楼主:
老老实实买了充电管家 封贴

网友B(2018-02-24):
晓的充电管家好像是3块同时充的,淘宝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只是对电池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8-04-12):
我也在找母头的名字,想改装成能用艾斯特充的

网友C:
直接把电池拆开然后自己接线来充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