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相机不会调,拍出来这样

楼主(2018-01-22):
如图,应该是过曝了吧,可是对相机一窍不通,什么ISO什么光圈都不懂,调成auto模式,就变成这样。怀疑过相机出毛病了,可是换成m模式,把那些参数乱整一通,又有点正常。所以这个相机应该怎么调啊

楼主:
对了,通样的模式,在室内晚上的话,很正常,很清晰,一到太阳底下就这样

网友:
过曝了,ev调低

网友:
曝光过头了,需要减小光圈、提高快门速度来减小曝光值

网友:
开了夜景了

网友:
去学习曝光三要素和阳光16法则。你基本可以操控这个了

网友A:
这个 有三种方法调   第一ISO数值调低   一般讲数值越低越好   第二光圈调小   最佳光圈大概F8  光圈数字越小  光圈越大f22是一般镜头的最小光圈f2.8一般是镜头的最大光圈  第三  调节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数值越大 快门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有三种方法调   第一ISO数值调低   一般讲数值越低越好   第二光圈调小   最佳光圈大概F8  光圈数字越 ...

这个应该是楼上说的ev值打了  就是曝光补偿大了

网友:
开AUTO模式。。。

网友B:
为什么拍的照片会是斜的?云台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拍的照片会是斜的?云台没用?

固定翼模式

网友(2018-02-24):
明显过曝了,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