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清模拟图传方案之一,测试对比多款摄像头使用的效果

楼主(2018-01-22):
(感觉不错的留言顶一个)谁说模拟图传就得凑合着看,凑合前期用用后期换比如视频眼镜这类,为什么不能看的更加清晰一些,效果更好一些呢?模拟图传一直是最常用的FPV图传配置,数字图传玩家比例几乎忽略不计。一直有很多模友玩家都心里想着,模拟图传也就固定那样,清晰度不会看着有什么更高的变化了。
造成这种原因的情况按照我个人分析的是,其实就是配置问题。为什么就没看到几个人晒出fpv显示屏飞行的比较清晰的画面呢,原因就是大家用的都差不多,要么小飞手,要么鹰眼锐视,要么tft color这种一百块钱多些的单独显示屏配置接收机,这是我看到的最常见的FPV显示屏配置了。很少看到有用其他的,高级点的用的就是欧姆威的10寸超高清显示屏,或者之前果子飞控品牌那边单独定做的10寸显示屏。

图像的效果,在我看来,并不是1项就能决定一切,按照我个人的经验。呈现好的模拟图传系统,需要图传一套(发射机+接收机),摄像头,天线,显示屏,这4个组成部分,也不是说就缺一不可,如果仅仅是需要图像呈现的效果好,那就和天线没有什么关系了。经过多次的尝试,得出影响图像呈现清晰效果的设备比重是显示屏>摄像头=图传>天线,除了显示屏最重要,天线最不重要,图传和摄像头的比重关系差不多影响一样,所以两个不太好作为排名,按照常见的模拟图传的清晰度排行榜,再加上传输的损耗率对比来说,1.2g>1.4g>3.3g(此款特殊性,暂时市面上不会公布发售,说白了,暂时是买不到,是个空白区域的频率,并且以后发布上市应该不会用3.3频率称呼)>5.8g,由于2.4g图传已经淘汰,和绝大多数遥控器同频,而且频率各类设备都很多是运用2.4g,顾很不推荐,而且市面上几乎没什么货源,所以放弃这个作为对比。

这次测试配置的的定义为最高清的模拟图传方案之一,当然不是绝对性的最高清,配置的是10寸超高清IPS非触摸屏内置电源版本的显示屏,花了快1000,内置电源好处是可以给接收机供电,而且自给自足可以维持好几个小时,图传配置了目前市面上1.2g模拟图传最好的一款品牌的中国湾湾省罗美图传,选择的是宽电压版本,这样给摄像头供电也游刃有余,摄像头用了4款对比,无牌92块钱左右的2.1mm五百万ccd摄像头,迷盛mista2.1mm800线ccd摄像头,卡德克斯caddx2.1mm600线ccd摄像头,卡德克斯caddx换了韩国2.1mm镜头的1200线cmos摄像头。价格也是按照介绍的顺序从小到大。摄像头的菜单内部设置都默认无调节!

由于天气是连续几天阴天,雾霾城市严重,通视效果不是很好,没有在阳光天呈现的效果好,改天发个大晴天飞行帖子,白天和黑天测试,CCD效果比CMOS效果好,所以黑夜FPV适合CCD,白天飞行适合CMOS,清晰度方面,CMOS超过CCD,晚上的测试中,上到楼顶30层,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附近完全没有一丝丝光源,朝着地面进行测试,高度选择太高了,哈哈,所以有些摄像头适合在略微有些光中体现出更好的效果,这黑夜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了。。
另外拿了台鹰眼锐视最高版本的7寸显示屏和10寸IPS超高清显示屏做对比,显示屏的选择是影响所看清晰效果NO1,这观点在我看是没错的,FPV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机都是一模一样。选择的不是之前的4款之一,是卡德克斯caddx品牌中另一款更贵的2.1mm600线ccd摄像头。(还是如之前说的,晚上CCD效果比cmos好,所以晚上飞行用ccd的摄像头没错,效果图片也看得出来!)图传发射机是EWRF品牌的e708TM3 pro 800MW版本。鹰眼锐视7寸双接收机一体显示屏,10寸显示屏+外置的锐鹰图传接收机。按照对比测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效果和距离,还是独立配置的比一体的效果会更好,清晰度和距离都优胜!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楼主(2019-08-28):
不少人看了帖子后说我发的产品停产了,这边更新下推荐,摄像头可以用最新推出的性价比比较高,固定翼用完全足够的,卡德克斯 平头哥 1200线 摄像头。

网友A(2018-01-22):
为啥5.8g效果最差,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5.8g效果最差,求解

没说最差,只是效果方面,图传拉锯距离和传输损耗上面按照市面上这常用的排序,呈现的效果来说是这样的,模友测试所得,1个人数据所得个人结论,你也可以说出你的结论,或者有更好的也发来留言看看。

网友A:
我也不懂,只有个5.8g600mw的mini图传,夏天真tm烫手,感觉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懂,只有个5.8g600mw的mini图传,夏天真tm烫手,感觉效率不高

5.8g为什么没有更高了,就是因为再高就是浪费,不像1.2g可以好几瓦,这具体不深入说了,最高的应该是目前创兴科的2.2w的5.8g图传,其次最好的是锐鹰2w图传,接下来我是没看过还有超过2.2w的5.8g图传, 再高也不会有什么距离上面的变化了,而且耗电特别厉害,换做整个利用率上面,5.8损耗比1.2大,为什么1.2没5.8用户多,价格一方面,厂家数量一方面,还有就是网上的流言蜚语一方面,这就不扯了,大概说其实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g为什么没有更高了,就是因为再高就是浪费,不像1.2g可以好几瓦,这具体不深入说了,最高的应该是目前 ...

请教下,同样600mw,5.8g图传,体积差别很大啊,是不是小的散热不好,用料上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同样600mw,5.8g图传,体积差别很大啊,是不是小的散热不好,用料上缩水了

玩东西不必深究,你穿越机就迷你的,固定翼就大个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东西不必深究,你穿越机就迷你的,固定翼就大个头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心得,不错不错,语速太快,停了5次才听懂开头说的英文,原来就是后面文字出现的意思,这1.2g我就在用,就是显示屏配置垃圾了,摄像头也不错,的确比5.8清晰好,稳定,就是得配合433,换个好的显示屏试试看,希望差不多你这样效果

网友B:
固定翼fpv的话当然选择大屏幕好,但是穿越机的话不可能带个10寸,7寸都嫌麻烦,要不来个眼镜的对比吧

网友C:
最后一图清晰度很高啊!跟数字的有一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fpv的话当然选择大屏幕好,但是穿越机的话不可能带个10寸,7寸都嫌麻烦,要不来个眼镜的对比吧

眼镜这怎么对比,而且眼镜局限性大,无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图清晰度很高啊!跟数字的有一比了

这样清晰度已经算很不错了,高清性价比适合多旋翼航拍

网友D:
不错, 好多不用1.2G是因为1.2干扰遥控的2.4G信号 他两存在倍频关系 后还有就是1.2也会干扰GPS信号, 不过1.2G图传效果确实好!

网友E:
下面比较可以说明跟测试的观点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比较可以说明跟测试的观点一致。

是的,一目了然,所以还是单独配置超高清显示屏飞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好多不用1.2G是因为1.2干扰遥控的2.4G信号 他两存在倍频关系 后还有就是1.2也会干扰GPS信号 ...

其实不是干扰,其实,1.2比5.8功率足是优点,可以说,1.2国内其实有存在超标情况,国外是限定了,超标那功率会更大点,效果更好,而且比5.8效率好,功率更大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功率大,靠近附近的设备,达到一定功率都会出现把其他设备屏蔽,如果用1.2g 500mw,那就没有这情况了,我都试过了,小飞机用1.2 500mw,大飞机远航就用1w的,其实配上433,飞控等等,我是没出现,很多人用了也没出现,其他部分个别人怎么出现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F:
买了几个创新科的不咋样,鹰眼等其他牌子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几个创新科的不咋样,鹰眼等其他牌子还好

创兴科品种多,有好有坏,杂乱,也有很多网上其他的小工厂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