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内存卡选择,求指导

楼主(2018-01-23):
翻看了某宝,感觉又知道闪迪这个牌子听的多点,最终选了两个型号的,大家帮帮看看这两个差别大吗,也就业余爱好,想拍拍高清4k等之类的,这两张便宜的那张参数够用吗,选着哪个好一点,如果有更好的推荐一下,谢谢老司机们噢

网友A:
便宜的足够了

网友B:
别说U3,U1的都够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问过大疆,而且原配的那个卡好像也是U1的

网友C:
Extreme足够用了,我的御还用的Ultra C10的4K一样没问题,C4的好像也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足够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U3,U1的都够了。我之前买的时候问过大疆,而且原配的那个卡好像也是U1的

好的,这个写入速度完全满足精灵4了吧  精灵4的4k写入速度是多少每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treme足够用了,我的御还用的Ultra C10的4K一样没问题,C4的好像也用过没问题

您用的好多g的 4k能录多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好多g的 4k能录多久呢

我准备了好多张卡,5,6张吧,有16G的,也有32G的,每张都没有录满,因为我有个习惯,每次飞行下来都立即换一张新卡(为了保留前一次拍的视频),哈哈,以防万一炸鸡,之前拍的视频也没了,Djigo里虽然缓存的有,但毕竟不是4K高清。我单块电池每次顶多飞20分钟,估计视频有7,8G吧,凭印象,记不太清了,很久没飞了

网友D:
4p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p也够用了

好的 谢谢噢   你意思是大疆4p也够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