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FS-i6通吃所有小机模型

楼主(2018-01-23):
最近发现一个神奇模块iRangeX iRX6, 是专门为FS-i6配套的转码器,通过遥控器开机时摇杆的初始位置设定想遥控的飞机,涵盖了几十种不同机型,可玩性很高。通过试验,发现该模块射频输出功率十分有限(十米左右),所以用来遥控室内玩的飞机比较合适,例如小四轴等,替代原配简易遥控器,获得超爽的操控手感。
本人在JJRC的H8 MINI 和驰远HCP100做了实验,都很成功。但遥控V977似乎不行(说明书说可以),实际只能飞6轴状态,无法切换3D。

该模块需要额外1S供电,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为此本人改造了FS-i6,增加一个3.9V的稳压输出,直接使用遥控器本身的电源,模块耗电很少,使用无压力。
另外针对遥控距离太近也做了一些改造。模块本身的天线是印刷微带天线,效率不高,于是自制一个外接天线,控制范围增加到15米以上,室外飞HCP100也比较舒服了。想再远估计要用功放了。实际应用如照片所示。

以下是iRX6的使用说明节选:
Protocol is selected with stick position at startup:

Rudder left + Aileron left = Bayang protocol with Silverware telemetry for OpenTX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Elevator down = EAchine E010, NiHui NH-010, JJRC H36 mini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Elevator up = FQ-777-124 Pocket Drone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levator up = CX-10 older red PCB/CX11/CX205/CX30, JXD389/391/393, SH6057/6043/6044/6046/6047, FY326Q7, WLToys v252 Pro/v343, XinXun X28/X30/X33/X39/X40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levator down = WLToys V930/931/939/966/977/988
Rudder right + Elevator down = HiSky RXs, HFP80, HCP80/100, FBL70/80/90/100, FF120, HMX120, WLToys v933/944/955
Rudder right + Elevator up = Syma X5C (older model), X2 ...
Rudder right + Aileron right = MJX X600
Rudder right + Aileron left = EAchine H8 mini 3D, JJRC H20/H22
Elevator down + Aileron left = Syma X5C-1/X11/X11C/X12
Elevator down + Aileron right = Attop YD-822/YD-829/YD-829C ...
Elevator up + Aileron right = EAchine H8(C) mini, BayangToys X6/X7/X9, JJRC JJ850, Floureon H101 ...
Elevator up + Aileron left = EAchine H7
Elevator up = WLToys V202/252/272, JXD 385/388, JJRC H6C, Yizhan Tarantula X6 ...
Elevator down = EAchine CG023/CG031/3D X4
Aileron left = Cheerson CX-10 green pcb
Aileron right = Cheerson CX-10 blue pcb & some newer red pcb, CX-10A, CX-10C, CX11, CX12, Floureon FX10, JJRC DHD D1

网友:
模块叫啥名字

网友A:
是不是图片宕掉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图片宕掉了很多

应该不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样

楼主:
iRX6, 好像没有特定中文名称

网友:
果然是个神器

楼主:
如果功率大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B(2018-04-02):
厉害了 可以飞多少种飞机  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可以飞多少种飞机  哪里有

速卖通(aliexpress)上应该有,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卖通(aliexpress)上应该有,很便宜。

你是怎么找到的  难道也有机子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找到的  难道也有机子卖

这是某宝的海外版,什么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某宝的海外版,什么都有。

你知道跟思凯利的直升机 兼容不    我有个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跟思凯利的直升机 兼容不    我有个机子

你没仔细看我的帖子,能控制的机型前面都写的。斯凯利我真不知道。

网友(2019-12-16):
看介绍挺不错, LZ这东西是已经买了在用吗?
价钱要多少?
X宝上好象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