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想入一台3d打印机,万元左右,求推荐

楼主(2018-01-23):
才发现51上有了这个板块,求推荐,新手上路,

网友A:
如果是FDM的工作原理,也就是最普遍的热熔逐层叠加法,那么2千元和1万元的机器,成型效果上应该是一样的,差异在于机器的外观和一些细节设计的高端化方面,比如,机器外壳内加个灯啊,加个空气滤清器啊,等等,华而不实

网友:
别买开源机器

网友:
别买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DM的工作原理,也就是最普遍的热熔逐层叠加法,那么2千元和1万元的机器,成型效果上应该是一样的, ...

tb上面仿荷兰的那款机器能买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ltimaker2 Extended+

是荷兰进口的还是国内产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先学习一下应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荷兰进口的还是国内产的?

UM2是十字光轴结构,不太适合新手,  新手建议玩I3

网友:
这种成型方法精度好不了哪里去  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