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7008接收机更换接收天线

楼主(2018-01-23):
想把FUTABA 7008接收机天线用大疆M600的LB2天线更换,不知道是否可行?如图。LB2接收天线是2.4G和5.8G双频接收天线,望前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不懂,但是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A:
接口相同应该就行,但是看图片貌似不同,如果换完了需要测试下拉距。
而且如楼上大神所说,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相同应该就行,但是看图片貌似不同,如果换完了需要测试下拉距。
而且如楼上大神所说,没必要

接口可以重新换一下,因为航拍机用,想把原来的天线加长后安装到脚架上,这样相对能解决一下信号遮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口可以重新换一下,因为航拍机用,想把原来的天线加长后安装到脚架上,这样相对能解决一下信号遮挡的问 ...

应该是可行的,绝大多数天线阻抗都是50欧。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没闹明白,按理说2.4g天线阵子部分长度应该相同,然而我观察华坑的,frsky,futaba,tfr8这些接收机的天线阵子部分长度都不相同,也许是我对天线理解的不够深刻。
还有就是不要用转接,转接的话信号会有衰减,需要直接改接头。
改完了拉距没变就是成功了

网友:
为啥用lb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行的,绝大多数天线阻抗都是50欧。
还有一件事其实我没闹明白,按理说2.4g天线阵子部分长度应该 ...

您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张图中两根线连接在一起后使用会造成信号衰减是吧?

网友:
是的,当然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没有仪器,只是看到前辈的文章提到过

网友:
天线不动,把sbus延长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