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终于找到原因飞平稳了

楼主(2018-01-23):
装了个F450,开始用CC3D,后来用QQ飞控,飞起来都得疯狂打杆才能勉强不飞跑,实在无语。
装机时,为了防止摔坏飞控,都把飞控装在机架两个电路板中间的,电池架上顶上,怀疑是不是电池放上面导致飞机的重心过高导致的,查看网上的F450图有把飞控放顶上,电池塞中间,也有是把电池放顶上的。
不管了,先按这思路试,之前飞控已经粘在中间,于是回去把电池给绑下机架下试飞,终于平稳了,至少敢在家一两平方米范围内飞到电池没电了,不过这电池也有问题,2200mAh的才飞1分钟,BB响就电压报警了。
看来不稳的主要问题是在电池太高导致的重心问题,回头用CC3D也试下。
一点小心得,分享出来,给有这方面调试问题的参考。

网友:
高重心也能很平稳,对PID的调节要求高一点。

楼主:
嗯,是的,调得好,重心高也可以平稳,不过我估计那样可能更费电一些。
用这QQ飞控之类就是想调试上面省点事

网友(2018-06-20):
多轴其实根本不要考虑重心
人类在火箭刚刚出现的时候 pendulum rocket fallacy
早期火箭 发动机是固定在头上的 理论上大多数重量在后段 这样变成个钟摆更稳定
后来才发现火箭的稳定并不是完全靠CG的位置来实现 其实是看控制器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