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trum DSMX卫星接收机安装到F3飞控

楼主(2018-01-23):
Spetrum DSMX卫星接收机安装到F3飞控

34块钱的山寨卫星接收机
1.先用小卫星连接接收机和遥控器对频
(这一步可做可不做)
为了减轻卫星接收机重量我们先把卫星接收机的外壳拆掉
然后找一小段热缩管套上接收机的线路板
(注意:不要挡住卫星连接线的接口)
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63.tmp.png然后用电吹风调到最热,风速最大的一档吹热缩膜使其收缩
(建议插上连接线后握着线吹,除非你不怕热。。。)
2将连接线对半剪断并在末端剥好绝缘皮备用
三根线的定义分别是:
橙色:正极3.3v
黑色:负极(GND)
灰色:信号线(RX
3.按照定义正确焊接三根线
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79.tmp.png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7A.tmp.png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8A.tmp.png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8B.tmp.pngfile:///C:/Users/YuyanDu/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438C.tmp.png

将线按定义焊上去就大功告成啦!
4.将卫星接收机接上刚刚焊好的连接线
5.连接电脑调参(BeataFlight
先进入Configuration找到Serial Receiver Provider,
然后下拉选择SPEKTRUM2048完了之后记得点击保存并重启一遍,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Receiver里看看遥控器滑条是否有反应

网友A:
能说下这个有什么用吗

网友B:
这个接收我有同款,请问测过拉距吗,我不太敢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我有同款,请问测过拉距吗,我不太敢暴力飞

还没有拉过据,目前不怎么飞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这个有什么用吗

就是Spetrum的接收机而已,接线方法和普通的sbus稍稍有些不同,所以分享一下

网友C:
请问卫星接收机和普通接收机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卫星接收机和普通接收机有何不同?

其实就是spetrum的sbus。但是这个卫星接收机可以接到spetrum的普通接收机机上充当天线来用,从而增加遥控器的控制范围(普通接收机+卫星接收机)。而当卫星接收机拆开来单独用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接到飞控或者陀螺仪上,就像sbus那样,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陀螺仪或者飞控都会有两个卫星口,可以同时接两个卫星接收机。

网友D:
这个山寨卫星不靠谱 我用拉锯模式只有10米左右,而且容易失控。我最近才装了这个 飞了不到5个起落 就在我面前2米左右失控!使用需谨慎啊兄弟。我打算换个正版的卫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我有同款,请问测过拉距吗,我不太敢暴力飞

距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山寨卫星不靠谱 我用拉锯模式只有10米左右,而且容易失控。我最近才装了这个 飞了不到5个起落 就在我面 ...

对的,不推荐用山寨

网友E:
有刷室内机很多都用这个接收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室内机很多都用这个接收机的

地平线对小机的支持是比较好

网友F:
刚订了IX12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订了IX12学习了

期待你的开箱

网友G(2018-12-30):
请问大佬怎么对频,是要查固定翼接收机上面对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佬怎么对频,是要查固定翼接收机上面对频吗

是的呢

楼主(2019-02-01):
引用 网友G:
请问大佬怎么对频,是要查固定翼接收机上面对频吗

接到主接收机上面对频

网友:
我也准备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2020-04-15):
支持一下楼主的帖子。作为地平线的粉丝,试过各种山寨接收,目前感受良好。

按照楼主的方案接线完全OK。

地平线的卫星接收机蛮适合小尺寸飞机的,通道数也足够!

网友(2022-08-16):
这个焊接没有助焊剂,看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