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8-01-23):
新买的f3飞控,链接bf刷了个固件,然后就怎么搞,也链接不上调参软件了,固件也刷不了了,boot也断接了,也刷不了固件,飞控只有一个蓝灯亮,com3端口链接飞控正常。是刷错固件变成砖头了妈?

楼主:
No response from the bootloader, programming: FAILED

引导加载程序没有响应,编程:失败,总出现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求大神帮我下,CF也试了,就是连不上了。

网友A:
如果你短接BOOT時.需要將NO REBOOT SEQUENCE打開.再刷.就可以.刷過後成功需斷開BOOT.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短接BOOT時.需要將NO REBOOT SEQUENCE打開.再刷.就可以.刷過後成功需斷開BOOT.就OK!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短接BOOT時.需要將NO REBOOT SEQUENCE打開.再刷.就可以.刷過後成功需斷開BOOT.就OK!

朋友,问下您,为什么刷固件时,有好多f3飞控的字样,而且每个字样下都有固件版本,应该怎么选择哪一个f3字样下的版本固件呢?

网友B: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知道谁能解决,你加一下这个群,85204150,备注你是穿越机的模友就行了,群主是大神,从软件到硬件他都会,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我知道谁能解决,你加一下这个群,85204150,备注你是穿越机的模友就行了,群 ...

谢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