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不下水试调,电机发烫,估计马上又要废了

楼主(2018-01-23):
电池3s.11.1v.电调是。好赢320a.电机380有刷70000转,螺旋桨4cm太长,自己休了一公分,水里泡水泡很大,速度慢,没一会儿烧了电机

网友:
是不是电压太高了,过载了。试试2S电池吧。

网友A:
大哥你疯了 7万转的380有刷电机带全浸桨。。。。。。

网友:
电机换个一万转以内的试试

网友B:
7万转的电机用3S还40的桨·有多少电机都得烧··而且分分钟的事 ·····

网友C:
太疯狂了吧,380一般6V就上W转了,2S带28浆在水里,不一会电机就烫的不能手摸啦,这还上3S,7W转啊?

网友D:
电压高了,浆大了,用2S电池,28以内的浆,电机做水冷就解决了

网友:
想跑得快上无刷,有刷再快也有限

网友E:
人材!7万转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材!7万转可以起飞了

那就做个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疯了 7万转的380有刷电机带全浸桨。。。。。。

那配合半浸?多大的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万转的电机用3S还40的桨·有多少电机都得烧··而且分分钟的事 ·····

主要2mm管径的没多少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疯狂了吧,380一般6V就上W转了,2S带28浆在水里,不一会电机就烫的不能手摸啦,这还上3S,7W转啊 ...

刚刚玩,不懂,多多指教,那要怎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高了,浆大了,用2S电池,28以内的浆,电机做水冷就解决了

2mm内径的,没有小蒋……

网友F:
兄弟,能不能把烧了的电机尸体解剖一下,想看看绕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能不能把烧了的电机尸体解剖一下,想看看绕组线圈

好的,明天拍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拍给你

还得请你将船的大小、重量,以及船体侧面图、出轴角度等给大家了解下,这样才好群策群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2mm管径的没多少蒋

用2S电池··塑料桨可以再磨小一点··到合适的大小了重新买桨···出轴也太短了··建议多看看其他成熟点的帖子在改进····这样会少走些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配合半浸?多大的蒋?

7万转的电机还是别用啦。。。就算不烧,寿命也不会很长。。。。

网友(2018-03-12):
老夫小车是380电机,玩几圈后电机相当热。总害怕能烧。
我做小船用的是550电机,3S。电调一样。螺旋桨36好像。然后把电机用铜管缠绕了一圈,有的说铜管缠绕后会松弛,我缠好后拿下铜管在紧一些,电机是活生生的往里推,效果自然缠绕电机很紧。最后安装在船里通上注射管。小船给点速度,水流就有。
当初想买380电机的,后来感觉还是550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