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翼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8-01-24):
请教老师一下:固定翼需要不需要在控上设置特技模式。还是只需要一个普通模式就行,油门就是0-100一条直线,
如果需要设置特技模式,那固定翼特技模式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该如何设置。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网友A:
先要声明我只是个固定翼3D菜鸟,阿超发帖怎么也要顶一下。感觉油门没必要设置曲线,但副翼、方向、升降还是要设置EXP的,futaba遥控一般-40%~-60%

网友B:
入门阶段用练习机飞起降、航线,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除了通道正反,基本不需要设置。

别的功能,在进阶的时候慢慢了解和体验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阶段用练习机飞起降、航线,用普通模式就可以了,除了通道正反,基本不需要设置。

别的功能,在进阶 ...

今天研究直升机的相关螺距顺便问问,谢谢你的回答

一、油门曲线: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一条斜线,能理解油门从最低0到油门杆推上去最高是100.
特技模式,比如油门70一条直线,就是说油门推到杆在中间时油门也是70,到最高最低也是70,就是最高最低有螺距变化,在中间是零螺距而已。
但问题来了,比如电调不能定速,那么特技模式就不能一条直线?油门就需要曲线?比如100-70-100?就是油门在中间时是70,在最高最低时不但有螺距变化,这个时候还有油门大小变化。为什么不定速的时候,油门最高和最低点油门要比定速时的油门大?不定速的话,特技模式油门一条直线就一定不行?

二、螺距曲线:
我只知道,直升机螺距正否12度,油门杆在中间时螺距就是0。集体螺距最大,最小、零螺距,十字盘都需要保持水平。这些都是需要拉杆或者在陀螺仪上调试就行。
控上的螺距曲线和陀螺仪的总螺距和循环螺距,以及飞机的正负螺距12度,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声明我只是个固定翼3D菜鸟,阿超发帖怎么也要顶一下。感觉油门没必要设置曲线,但副翼 ...

感觉30cc的发动机油门没有曲线没办法飞,一推油门就是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