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鸟飞过90涵道的G91吗,是不是有什么硬伤

楼主(2018-01-24):
90涵道这个价位确实很便宜,但有人说这个机有设计缺陷,飞起来具体是什么问题,说明书说方向和升降要混控,起飞是要很大舵量。

网友A:
买来半年了 还没飞

网友B:
很多人买了~感觉这机子没几个人能飞很6,起飞跑不直降落容易跳。飞行应该跟F86一个感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买了~感觉这机子没几个人能飞很6,起飞跑不直降落容易跳。飞行应该跟F86一个感觉吧

对!我飞了2个了,,,这个机子最要命的就是 前轮不直。。飞翼技术提供的方案是 重心前移10mm 用5300的电池压住,我尝试了,好了一点点,但是不理想!然后飞行中飞机比较难控制,失速点较高,转弯掉高严重,我又升级了飞翼电饭煲,改150A 8S电池飞,好一点!至于降落会跳 改善8S动力后 很少!不过不是很好降落,需要保持25%-30%的油门,建议设置一个油门曲线!6S版本太难飞了,我没有飞过!以上说的都是8S版本!

网友:
对!我飞了2个了,,,这个机子最要命的就是 前轮不直。。飞翼技术提供的方案是 重心前移10mm 用5300的电池压住,我尝试了,好了一点点,但是不理想!然后飞行中飞机比较难控制,失速点较高,转弯掉高严重,我又升级了飞翼电饭煲,改150A 8S电池飞,好一点!至于降落会跳 改善8S动力后 很少!不过不是很好降落,需要保持25%-30%的油门,建议设置一个油门曲线!6S版本太难飞了,我没有飞过!以上说的都是8S版本!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了!因为各种的摩擦和磕碰 导致飞机很快报废!!!与他相反的是 最好买飞翼90mm的毒蝎  我觉得这个飞机蛮好飞的,,100多个起落问题没大事儿,可以远远关了油门飘下来!而且 轻轻拉杆儿 姿态很漂亮 ~个人觉得 还是概念机好飞一点,像真机 战斗机 都不太好飞,,比如 T45 yak130很像真,但是不怎么好飞,如果不经常飞,偶尔休闲飞起来捏一把汗啊!!!!像F14 F16 F18 属于像真战斗机 我觉得最不好飞,机动性太强!!全程带油,而且下意识反应要快,战斗机我觉得比较好飞的有 A-10 和  苏35,为什么这么说呢,A-10 飞起来像航拍机 很稳定 反应慢 像魔鬼 不会出现像F14 和 F16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来个搓手不急~ su35是EPS材质的 飞常轻,加上矢量喷口,可以维持在10%的速度飞行,降落可以把速度飞到最慢,然后关了油门飘着降落,但是EPS炸鸡了,很难修复!有句话叫 NO zuo NO die~ 以上飞机 好飞只得是飞航线!有些兄弟 技术不到家 拿上su 35 觉得好飞,就立刻开始练习3D动作,炸鸡肯定是在所难免!

网友:
打这么多字 手抖疼了!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来半年了 还没飞

炸了吗?豪东

网友:
还有 机舱盖子吸铁石不解释 要改一下 要不飞行之前用纤维胶带沾上!!不然容易掉~ ,,另外,还有减速伞 建议拆了,飞行的时候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飞出来必炸~因为他那个仓口可能本身就不太结实 里面还有弹簧盯着,容易自己弹开,在飞行中速度很快,自行就拉开了!这个他应该跟蓝翔的米格29 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 ...

哇塞,这回复太牛逼了,码这么多字,我仔细品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 ...

继续提问:你的副翼和升降舵量如何设置的,有exp吗?8s都够呛,原装电配是不是要全程8成油门以上?降落进场到触地这段,飞机稳不稳,会不会无故偏方向或变高度?

网友C:
1.必须有EXP 我记得说明书上应该有 参照就行了!升降貌似是-25%-30%。副翼是-30%-35%左右吧,,,舵量说明书也给了参考,你自己参考吧!我也是参考那个的,飞机都报废一段时间了,遥控器的模型也删了,所以不好给你准确数字!
2.原装配置我给忘记了,貌似6s电池有点较近,推力比太低了,你就满油门飞吧,然后自己多飞几次,逐渐降低,,我忘记了 爱莫能助了!
3.降落接触地面不稳,要不飞了30几个起落就选择报废了,可能我技术差,这个真分人!技术好的,一样玩的杠杠的,咱技术不好,就只能说飞机的毛病了。
4.对无缘无故偏离方向什么的,飞行中完全看操作,即便出现了,也是操作不当引起的问题。地面上的话,主要还是前起落架的问题,我也不懂设计,就会玩个飞机,,,无从知晓!
一句话 你飞一次就知道了!我告诉你的东西,有很大程度是我自己认为的,我处的飞行环境、操作方式还有技术水平,跟你都不一样,所以不准!你还是飞飞吧,我觉得你应该比我飞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必须有EXP 我记得说明书上应该有 参照就行了!升降貌似是-25%-30%。副翼是-30%-35%左右吧,,,舵量说明 ...

懂了!称得上5i最热心的答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 ...

T45 yak130 F14 16 18我都有~经常飞没出现你说的不好降落 只是每个飞机设计的不同飞行降落手法上差异很大~~~重机带油降是最安全,F16也能五边空油下来。但是速度一定要快!接地那一刻拉仰角减速降落~帅的一比。

楼主:
已首飞了,能飞,但是确实不好飞。1.起飞左偏,反而这个是最好克服的,右压一点儿方向,速度上来后就直了。2.6s动力确实不足,两次复飞都差点到尽头拉不起来撞树,通场全油速度也不算太快,声音还行。3圈就得下来。3.最蛋*的是降落,快了会弹跳,慢了拍地,最后一次降落就是速度慢了拍地,前起落架松了。

网友:
原装动力太鸡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 ...

你说的这几台我都觉得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OTY5MTYw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d276dc61cbf4f45f2b9 ...

明显不敢给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首飞了,能飞,但是确实不好飞。1.起飞左偏,反而这个是最好克服的,右压一点儿方向,速度上来后就直了。 ...

不错了~~~你把偏左这个毛病克服了! 我就不行,我是通过调整了一下垂尾和副翼,2个一起调节,不然只调节副翼的话,速度起来了,又开始往右偏。。。建议你上8S 要不就换个内转电饭煲。。这样速度起的快,偏左能克服一下!降落这个飞机就那样,失速点高,最好靠一点大仰角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显不敢给油啊

明显重心靠后了

网友:
我是看回复来的,我对于这机只知道南京有人买了好几架,全炸了。。。

楼主:
今天又飞了五个起落,发现没有那么难飞,降落时开二档襟翼,带点速度很好降。但又发现一个问题,要转大弯!

楼主:
今天又买了2架,主要是便宜啊,别的90pnp接近三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技术也一般~ 凑合飞了30个起落左右 就是去飞场飞了3-4次,每次8-10个起落。差不多30个起落吧!飞机就报废 ...

F18其实也很好飞,比如航域70F18 飞翼F18V2也很棒! 70蓝岱F9F-8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也有老鸟得很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1NzIwNTI5Mg==.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 ...

风行老司机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