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大家对摇杆的力度有什么看法

楼主(2018-01-24):
是轻了好,还是重了好,哪个在打舵时更精准一些

网友A:
轻重手感因人而异 这个不好说
移动能感觉到力度变化而且上下或者左右移动同样距离力度一致的好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适合自己才最好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重手感因人而异 这个不好说
移动能感觉到力度变化而且上下或者左右移动同样距离力度一致的好

上下和左右的力度能单独调吗?我的就有点不一致

网友:
略松点好,不要太紧

网友:
摇杆长度不同感觉到的力度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摇杆是适中,不松,也不紧

网友:
轻了速度快,但是不够精准,重了的话飞花式动作画圆的时候会有阻碍感

网友:
以前喜欢很轻的,现在倒觉得重一点好,因为睿斯凯的霍尔元件实在是太重了

网友:
比原装轻一点好,飞久了也不会累。阻尼调节因人而异,太松了也没有手感的

网友:
我的天7,油门调得很松,抖一下控,遥,杆上下摆一次,其他的遥杆是原装的,力度

网友:
喜欢弹性稍大点儿的,之前用futaba 6ex,感觉挺好的,后来换d10就觉得有一点点松,没有之前精准

网友(2018-12-31):
理论上讲,升降和副翼松到极限最好 ,在行程的任何角度,位置都感觉不到阻力最好。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修正手法的好坏,很多人都是依靠阻力来减少手法干涩或者来找方位感。就像打方向盘,没有阻力是最理想化的。

网友:
轻重手感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