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调对电机转速的支持做了一个表格

楼主(2018-01-24):
  在水爬兄的文章也发了这数据图,但想想为了方便查询,还是直接发一个贴吧,希望对大家的电池电机kv值的选用有帮助咯。计算公式是根据leo的提供的公式计算得出来的结果。

网友:
顶。有点看不懂。

网友A:
值得深入研究

楼主(2018-04-08):
引用 网友A:
值得深入研究

刚刚发了一个贴,改装玩具船的,用的是hf500的电机,请指教,还有就是我想试一下三叶桨,麻烦给点尺寸选择的意见。

网友:
kv值选用?

网友:
虾、cat或60公分左右的O艇  hf500 1600kv 6s一般用440(1940)二叶或三叶桨就好。最大可搭配445三叶桨,这时电流会超过电机额定电流80A,电机持续运行时间不可超过两分钟。较大的船如80~90的O艇阻力更大,三叶桨最大桨径约440~442。至于4s试过447~450(1650二叶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