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p地面站航线能导入谷歌地球吗?

楼主(2018-01-24):
如题,用MP画好航线后点击“查看kml”,导入到谷歌地球后看不到航线,请问有人这样做成功过吗?或者是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查看航线,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知道航线是不是高出建筑或者山脉最高点,确保安全飞行!麻烦了

网友(2018-07-28):
现在的大 陆环境,怎么才能上google earth?

网友A(2019-06-27):
引用 网友B:
当您从APM/PX4中下载闪存日志文件时,它会自动创建一个KMZ文件 (file with extension .kmz). 这个文件可以 ...

那在飞行前想要检验无人机和三维高程模型会不会出现碰撞的话,这种方式不太适合吧?

网友:
知道为什么看不到航线吗?因为你在保存航线文件时候没有删除拍照命令,如果删除了拍照命令就可以在谷歌上看了。

网友:
规划完航线后点击查看KML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啊,点击查看KML会进入网页下载一个KML文件,检查下是不是没联网原因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那在飞行前想要检验无人机和三维高程模型会不会出现碰撞的话,这种方式不太适合吧?

  我也想找飞行前的导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