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futaba的gps传感器是不能被风吹吗

楼主(2018-01-24):
碳纤壳会屏蔽一些信号我真的是发挥了想象力才把它放到这种地方来的

网友A: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机身内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这个传感器了,没办法了放到这里。但是看futaba说明书写的是不要被风吹

网友:
放在模型外就要被风吹啊,除非你撞在机身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内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这个传感器了,没办法了放到这里。但是看futaba说明书写的是不要被风吹

还不被风吹装个塑料壳咯

网友B:
桨根那没有多大风吧

网友C:
什么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根那没有多大风吧

主要是飞起来风就大了,桨根倒是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鸡鸡??

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被风吹装个塑料壳咯

打印个塑料壳想法倒是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个塑料壳想法倒是不错

直接把外壳密封不行么

网友D:
我的也放这,sab的厂机手也放这 没问题

网友E:
这个是用来测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外壳密封不行么

这个传感器要求不能被密封,不能被风吹,正面要向上,不能被阻隔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用来测速度的?

对的,速度,距离,高度之类的数据都可以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放这,sab的厂机手也放这 没问题

那就放这了。请问下这东西好使吗?

网友F:
里面有气压计,有风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有气压计,有风测不准

气压计应该是测定高度吧,那影响倒是不大,这东西主要是记速就好

网友G:
飞直升机,测这些数据?

网友A:
你什么用途吖测这么多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用途吖测这么多数据

这个是竞速机来着,速度数据当然是需要的……虽然没那个水平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直升机,测这些数据?

主要是要速度,别的都是附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竞速机来着,速度数据当然是需要的……虽然没那个水平就是了

这样啊

网友H:
为防止气压计不准,可以用透气材料包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防止气压计不准,可以用透气材料包裹

算了…起呀这个无所谓了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放这了。请问下这东西好使吗?

好用,可以记录最高速和当前速度,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可以记录最高速和当前速度,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那还不错,记个大概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