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刻度对准+双桨折叠夹角为零=零螺距?

楼主(2018-01-24):
假如这样就是零螺距,是不是只要套上电子螺距尺,重置零即可?

网友:
理论是这样的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有误差的

网友A:
分别量俩旋翼的螺距  只求度数一样就行   然后对折无夹角  就是绝对零螺距   然后直接螺距尺卡在上面归零即可   当然  我是在陀螺仪设定界面测量的   也就是打杆舵机不会动,并且在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量俩旋翼的螺距  只求度数一样就行   然后对折无夹角  就是绝对零螺距   然后直接螺距尺卡在上面归零即 ...

请问旋翼头刻度对齐,是不是意味着零螺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旋翼头刻度对齐,是不是意味着零螺距啊?

目视有误差。估计不影响。。可以继续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旋翼头刻度对齐,是不是意味着零螺距啊?

不一定啊

网友:
方向盘打直   也不一定车子轱辘就是直的啊

网友B:
对齐了还不是0,的话,那还要这刻度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齐了还不是0,的话,那还要这刻度干嘛

理论上是啊   但是也有公差啊   否则还要螺距尺干嘛? 直接0一条刻度  12.5一条刻度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啊   但是也有公差啊   否则还要螺距尺干嘛? 直接0一条刻度  12.5一条刻度算了。

罗锯尺误差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齐了还不是0,的话,那还要这刻度干嘛

又不是量具,这个刻度本身就可有可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量具,这个刻度本身就可有可无的。。

有了不是更方便么,就算不用量螺距也可以飞的啊

网友:
个人感觉全新的话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如果炸过旋翼头那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锯尺误差更大

那就悬停看双桨   正负螺距靠手感    做不到就是你水平菜喽

网友D:
都水到少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水到少校了.........

我都水到中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水到少校了.........

这就要问问这个管理制度了。
我的确水,因为我入魔两三个月,一直发帖寻求解决问题,积分才这么高。
单飞不易,且飞且珍惜。

网友:
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量螺距最可靠,其他都是老鸟自己的经验分享,可参考,当自己也成为老鸟了,你也会有自己的经验,先按规定动作做吧

网友:
这个没啥用,我从来不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要问问这个管理制度了。
我的确水,因为我入魔两三个月,一直发帖寻求解决问题,积分才这么高。
单飞 ...

都跟你说了这个可能有误差,你又说那要这个刻度干什么?   又跟你说配合螺距尺,你又说螺距尺更不靠谱。  那么就目测,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定    那你说该咋办?
最早没有这个刻度的时候,我们倒是先测好零螺距,然后手动刻一条线,量好11.7(我记得那时候还都是飞11.7度),再划一条线,只要横轴不弯,桨夹没有变形,还是很准确的。

网友:
调零我都是目视舵机比水平,拉杆卡尺卡一下调到一样长,上螺距尺看数值是不是零,如果不是同等调节摇臂拉杆长短,然后螺距尺检测桨桨螺距,完事

网友:
舵机拉杆也是一样长度,目视舵机臂水平,十字盘水平,测量桨螺距必须把桨旋转到同一位置测量,比如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跟你说了这个可能有误差,你又说那要这个刻度干什么?   又跟你说配合螺距尺,你又说螺距尺更不靠谱。  ...

大师,你是不是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跟你说了这个可能有误差,你又说那要这个刻度干什么?   又跟你说配合螺距尺,你又说螺距尺更不靠谱。  ...

呵呵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