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陀螺仪软件显示USB未连接

楼主(2018-01-24):
控打开了,数据线连接了,电调也通电了,换了数据线可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是坏了。。估计。。

网友A:
应该是没装驱动

网友:
重新装装驱动

网友B:
没有驱动或者飞机没给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装驱动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换了陀螺仪还是这样,陀螺仪灯亮的,应该数据线没问题吧?

楼主: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换了陀螺仪还是这样,陀螺仪灯亮的,应该数据线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驱动或者飞机没给电吧。

有供电,遥控器开着的。应该是软件问题吧?换了陀螺仪还是这样,陀螺仪灯亮的,应该数据线没问题吧?

网友:
去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没有感叹号!把驱动安装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仔细看使用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仔细看使用说明

一个月前还用过,后来电脑自己配置系统失败,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九楼正解。

网友:
一个软件没装,当时我也这样,后来再别人的指导下弄好了,但是流程我忘记了

楼主:
找到解压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