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制作文字解释贴

楼主(2018-01-24):
一、舰船的航海性能

舰船的航海性能主要包括:

1.能够装载规定数量的载重而浮在水面上;

2.当受风浪冲击,以及旅客,货物在舰船上移动时,舰船只产生一定的倾侧而不致倾覆;当外力作用消失时,舰船有恢复到原来正浮状态的能力.

3.舰船在海上发生触礁、碰撞或遭受敌人攻击而至损伤等事故时仍能保持不沉不翻的浮态.

4.应有较高的航速和消耗较小的机器功率.

5.有较好的航向稳定性和敏传性.

6.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航行时,不致有猛烈的摇摆,以免船员,旅客晕船和妨碍舰船机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及武器的准确发射.

(一).浮性

舰船在水中受到水压力的作用,左右两舷的压力相互平衡,船底的压力与船只本身的重量相平衡.

舰船的平衡条件为:

1.重力P与浮力D作用在同一垂直线上;

2.排水量等于船的全部重量,P=D

(二).稳性

若用外力使舰船倾斜,重力与浮力形成一个促使舰船回复到原来正浮位置的力矩,舰船是稳定平衡.

怎么样才能使舰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呢?

1.应尽量降低舰船的重心;

2.增加船宽;

3.保持一定的干舷.

但船宽过大、重心过低的舰船,重力与浮力作用线之间距离很大,因而形成的复原力矩也就很大,这样的舰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左右摇摆频率较高,对人员工作和设备运行不利.

(三)快速性

舰船航行时的水阻力通常分为以下几类:

摩擦阻力:水是具有粘性的液体,舰船航行时就要克服由于水的粘性产生的阻力,这种阻力称为摩擦子阻力.摩擦阻力的大小和船体浸水的湿表面面积、船与水的相对速度、船壳表面粗糙度等因素有关.

(1)兴波阻力:舰船行驶时,船首对水施加压力,把水劈开而前进,于是就激起了一组随船前进的波浪,这就是首波.船尾在前进时,水中留出了一个低压区,成为波谷,形成了一组由船尾引起的波浪,称为尾波.造成波浪也要消耗能量,叫做兴波阻力.因为它是由于水的压力变化而引起的,所以又叫做压力阻力.

(2)兴波阻力与舰船的长度的速度有关.船速越高,兴波阻力越大.为了减小这种阻力,把船着水线以下做成球鼻状的流线型,利用球状部分所形成的低压,降低首波的高度,从而减小兴波阻力.这是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提高船速的方法.

(3)涡旋阻力:舰船航行时,由于水经过船的尾部所形成的旋涡吸收了舰船的能量,阻碍了舰船的前进,这就是涡旋阻力.尽量将船体设计成流线型,特别注意后部及尾部体型的合理性,可以减小涡旋阻力.

舰船在海上航行还会受到其他阻力,如空气阻力及汹涛阻力等.

舰船所受总阻力为上述三种阻力之和,即:总阻力=摩擦阻力+兴波阻力+涡旋阻力

模型试验求得的舰船总阻力和舰船所要求达到的速度的乘积就是克服水阻力所要化费的功率.如果知道舰船动力装置和推进器的效率,就可以确定舰船应该安装多大的主机了.

(四)摇摆性

舰船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左右横摇和前后摇摆的运动,称为摇摆性.

减小舰船的摇摆,可采用减摇设备.

(五)抗沉性

舰船的个别舱室因遭受敌人攻击或海损事故进水后,仍能漂浮海面并保持航海性能,称为舰船的抗沉性.

现代舰船几乎都设有双层底和水密横舱壁,而将整个船体分成几个单独的水密舱室,并在水线以上留有足够的干舷高度,以保持一定的储备浮力.这样,当某些部分受损进水后,仍可保持一定的浮态和稳性.

(六)回转性

舰船的回转性包括敏转性和航向稳定性.

航向稳定性,就是舰船在航行时保持稳定航向的能力.航向稳定性与舰船的水下侧投影面积、舵面积、尾呆木面积几航行时海面风浪情况有关.

舰船能够随时按照驾驶人员的意图迅速改变航向的性能,叫做舰船的敏转性.

当舵面保持在满舵位置不动,舰船沿着一个圆圈轨迹航行,这个圆圈叫回转圈,回转圈的直径D的大小,表示舰船的敏转性.

二、工具篇

模型的制作、组装及维护都离不开工具.

1、尺:用来测量和划线、常用刻度尺、直角尺.

2、剪刀:用来剪割较薄的材料,如铁皮、纸张、木片等.

3、刀:最普遍的是刻刀(美工刀或裁纸刀),亦可用钢锯条改制刀.

4、钳:作用是坚固及切断,并可用于夹持折弯、切断各种金属件.

5、锯:用工锯在制作模型时使用最多,可锯木材、塑料金属等多种材料.钢丝锯是锯曲线使用的主要工具.

6、锉:使零件表面光洁并具备一定的尺寸和形状,需用锉来加工.

7、钻:用于通孔的加工.

8、镊子:夹持细小零件、接线头.

9、电烙铁:模型上各种金属部件的结合加工.是电路接线等必不可少的工具.搭配焊油及锡焊使用.

10、其它:螺丝刀、板子、砂纸、毛刷、锤子等等.

三、材料篇

1、木材;制作模型骨架等,是常用的材料.

(1)桐木:以泡桐为主,有比重轻、相对硬度大变形小、易加工等特点.

(2)松木:东北松的特点是纹理均匀,木质细密、比重较轻、不易变形、易于加工、有一定的弹性.

(3)桦木:材质坚硬、纹理均匀紧密、比重较大,可用作发动机架等受力构件.

(4)轻木:材质很硬、比重很轻、纹理均匀、不易变形易于加工,用来制作受力不大的零件.

(5)胶合板材:较薄的胶合板材(3层)可用来制作船的龙骨,具有强度大、不易变形的特点.

2、金属材料:有强度大柔韧性好、可塑性强等特点.

(1)薄铁片:用作支架、固定电机等.

(2)薄铜片:制作导电触片、开关、电池夹、调速器等理想材料常用0.3~0.5mm厚.

(3)硬铝板(半硬铝板);用作支架、机械转换装置、推拉杆等,可折性差.

3、塑料:不同或分和工艺的塑料,其性质的差异可能很大,用途也非常不同.

(1)聚苯乙烯泡沫板:一种硬原则泡沫塑料密度小、易切割、易打磨、用来制作船体省时省力.一般常用电热丝切割.

(2)聚氢酯泡沫塑料板:质地轻软、是良好防震材料、颗粒较大.

(3)有机玻璃:聚甲基丙酸甲酯塑料,高度透明,比重轻,不易碎.110摄氏度变软,可成型加工、可加工成才各类特殊形状的沟槽和零部件

4、粘合剂:在连接模型的骨架外壳及各种零件时最常用到,胶合结构具有重量轻,强度大,应力分布均匀,外型光滑整齐,工艺简单等优点.

应注意:(1)应对粘合面进行一定的预处理(使其光滑平整)

(2)粘合时涂胶尽量均匀和足量

(3)应采取一定措施对粘合面加压,根据粘合剂不同采取不同的加压时间

(4)要满足粘合剂的固化时间(时间 温度和湿度等)

(5)注意通风

5、修整设备舱、挖出电机安装孔、及电源座孔.

一、平甲板型构架式船体制作方法。

将船体的肋骨型线一块块的描绘在白纸上,注明每一块肋板的好码,并扣去外板厚度,如外板选用 2mm 厚的木片为外板,则每块肋板边上均扣 2mm 的边宽。沿中心线对折后剪下,粘到三甲板或五甲板上,用锯锯出(或用刀刻出)外形,再用细木挫或砂纸仔细修整。在每块肋板的底部中央要开一个缺口,供安装龙骨用。缺口的大小以龙骨的粗细来决定。在肋板的两边还要刻出龙筋能通过的缺口,这主要是为了加强肋板的强度。

龙骨是连接首尾柱和各个肋板的纵向重要构件。龙骨的截面大小以船体长度来决定,长度在 600mm 以内的模型龙骨用 3mm × 8mm 的木条,龙筋用 2mm × 3mm 或 3mm × 3mm 的木条;长度在 1m 左右的模型,龙骨用 5mm × 10mm 的木条,龙筋用 4mm × 4mm 或 5mm × 5mm 的木条。将图纸平摊在桌上,按侧视图将首·尾柱的形状描下,用硬纸制成样板,然后覆在三夹板或五夹板上锯出。在龙骨上开出每块肋板所在站位的缺口,缺口深度约 3mm ,全部完成后就可以上工作板,进行拼装和包板。

工作板应选用厚度大于 20mm 的木板,长度和宽度应比模型略大。

具体的方法是:在工作板上按甲板平面画出主甲板弧形,并画出每一肋板的站位。将龙筋沿甲板进行弯曲,并用大头针进行固定。将制好的肋板按编号底朝天放到各自底站位上(要与龙筋紧密接触),并用胶水胶合。再将龙筋和龙骨,先后胶到肋板底缺口上,这样船体的构架就完成了。

在蒙外板前要作一下检查:

1、龙骨是否准直。

2、船体两边是否对称。

3、龙筋安装是否正确,弧度是否相同。

船首部分弯曲较大,可以将肋板边缘部分削成斜面,这样蒙板时外板才能平整

船体蒙板的材料时厚度为 1.5mm 或 2mm 底木片,按船体外形的尺寸画好后刻下,在肋板上涂好胶水,使外板与龙筋·肋板紧密的粘合,并用大头针固定。船体平顺的地方可用整块木片进行蒙板。船首尾部分因弯曲较大,要一小块一小块地进行,在胶合前用电烙铁或在火上将木片稍作弯曲加工火再进行胶合。

船体蒙板除了用木片外,也可用纸板来蒙,粘合方法与胶合木片相同。只是纸板蒙好后,应在船体内外涂上几遍油漆,防止水渗入。

船首尾两端除了因为弯曲特别大,木片无法胶合,可用两块木块削出大约的轮廓,涂上胶水后胶再首尾的最前端。待胶水干后,用刀或木挫进行修饰加工。当全部工作完成,且胶水干后,取掉固定用的大头针,用粗细砂纸将船体砂磨光滑

从工作板上取下船体,用 2mm 或 3mm 厚的木片作甲板。甲板上应开出舱口,供安装电动机和电池盒用。甲板与肋板连接处涂上胶水,再用大头针固定在肋板龙筋的边缘上。经过以上步骤,一般平甲板快艇的船体就完成了。

二、有甲板舷弧和首尾楼的模型构架式船体制作方法:

在实船中,排水量稍大一些的船舰均有主甲板舷弧,这主要是在风浪中船的首尾不易上浪,增加船的安全性。

制作此类模型的构架式船体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在图纸的首楼甲板最高处A点,并量取A点到基线的垂直距离,在船尾处按A点的垂直距离作B点,连接A、B。尺量取每一块肋板到A、B连线的距离,这称为“船台高度”。量出高度后,用木板按每块肋板所需的添加高度,胶在画有肋板间距的工作板上。

另一种方法是把船台秆同肋板连在一起,作出样板,覆绘在三夹板或五夹板上,再按肋板形状锯割。要注意的是船台秆宽度应为肋板宽度的一半。船台秆与肋板连接处,在胶合前应在正反两面用小刀刻上一条刀痕。这样做是为了在船体完工后,容易将它取下。

首尾柱与龙骨:将首尾柱图样描下,用硬纸板制成样板,并用三夹板或五夹按样制出首尾柱。用 5mm × 10mm 或 10mm × 10mm 的木条制作龙骨。在龙骨的顶面按助板站位锯出安装助板的凹槽。

制作单螺旋桨的模型是,应在尾柱上留出螺旋桨轴套管通过的位置。胶合龙骨与首尾柱时,要在平坦的工作上胶合,要特别细心,结合处要求无缝隙。

为了正确地在助板开出龙筋槽,可在型线图的最外边的一块和最里边的一块上均匀地进行等份,然后对每个对应的等分点进行连线。型线图上每一肋板线与连接线的交点就是该龙骨槽的位置。确定好龙筋槽位置后就可以制作肋板纸样,剪出后应仔细核对,主甲板高度是否正确,船台杆高度有无误差。为了在船体内安装电动机和电源,需把船体中部和尾部的肋板掏空,留出8~10mm的边,最后将纸样覆绘在三夹板和五夹板上,制成肋板。

以上工作完成后,可将肋板粘到工作板上,将龙骨、龙筋分别胶上,并用大头针固定。在胶水未干和大头针固定。在胶水未干和大头针固定前要进行检查,龙筋龙骨安装是否准确,龙骨是否准直,两边是否对称,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

由于有甲板舷弧的船型弯曲变化较大,蒙板最好用木条( 2mm × 5mm 或 2mm × 8mm )来做,这样蒙出的船体相当光顺。如找不到木条,也可用马粪纸来蒙,但马粪纸容易渗水,在用马粪纸蒙好后,船体应用写过字的毛边纸或绵纸再糊上2~3层。糊时应将纸撕成大小不同的碎片,用糨糊粘贴,并随时抹平,不要让气泡留在纸层中间。每糊一层都需干透后在糊第二层,待干透之后,在船体内外涂上2~3成清漆进行防水处理。首尾部分应用大小合适的木块削成毛坯后胶上,干透后用刀和木挫整形,这样船体便告完成。

好的模型船体,不仅可以增加模型的精美程度,对能在水中航行的模型来说,还能保证其良好的航行性能。因此,模型的船体应力求制作得线型准确、结构牢固、表面光顺、水密性强。

简易和初级模型的船体,一般结构简单、加工容易。简易实体船模可用实心木料削制。纸制船模多用折叠、剪粘的方法制作。初级模型的船底和船舷比较平直,可用薄木板、薄木片制作 。

中、高级模型和各种专供比赛的模型,多用构架式方法制作。有的也用木板层迭削制、实心木料挖凿、塑料注塑以及材脂与玻璃纤维布糊制。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构架式船体及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构架式船体的制作方法 构架式船体可用木料,也可用金属材料制作。构架式船体由龙骨、船首住、船尾柱和船壳板组成。

龙骨是贯通全船,连接首柱、尾住的纵向构件。根据船模尺寸的大小,可分别选用截面为5×5~10×10(毫米)的长方形木料制作。首柱与尾校分别位于船的首、尾端部,下龙骨相接,是支撑船体端部构架的支柱,一般可用与龙骨相同宽度的木板锯制。有些模型的首部和尾部,还可用整块的实心木料挫削成形,或在首柱(或尾柱)两侧加粘实心木料再进行切削。肋骨板是按船体体型因(横剖线图)的横剖线制作的。它是保证船体线型、支撑龙筋的横向构件,通常用胶合板锯制。

龙筋是保持船体体型,连接船体首、尾柱和各个肋板的纵向构件。龙筋,根据船模尺寸大小,可选用截面为3×3~R×5(毫米)的木条制作。一艘模型要安装许多根龙筋,才能保证船体线型的准确和良好的强度。

为了镶嵌龙筋,每块肋板都应均匀地锯出龙筋槽,最好使龙筋木条刚好卡入槽内。划分龙筋槽时,可在船体体型图一侧首端(或尾端)的第一条由甲板至船底基线的肋骨线上,和船中最宽的一条肋骨线上,各划分若干等份并分别连线,连线与每块肋板线的交点就是这块助板龙筋槽的位置。

制作构架式船体应首先做好构架。先准备一块大于船长而且平直的木板。板上划出一条中心线和模型每块肋板的位置线。模型的船体可以使甲板朝上制作,也可以使甲板朝下制作。甲板朝下制作时,因许多船模的甲板面从侧面看呈弧状(即有舷弧),为了保证舷弧的准确,可在每块肋板甲板面的一端加垫不同高度的木块(称为船台杆)。每个肋板船台杆的高度,可以从模型图纸中侧视图的首尾顶端连线上测得。固定肋板时,要注意肋板中线与船台板中心线相重合。为拆起方便,肋板可用小钉临时固定。制作船体构架顺序是首先安放肋板.再安放船首柱、船尾柱。有时有先将龙骨与首、尾柱粘接好,再一起与肋板相粘。下一步是对称地固定龙筋。粘接的每一步,都可以用直别针、小夹子或细线等进行临时固定。构架制成后,要用小刀进行总体修接。

船壳板可以用截面为2×10(毫米)的长木片或1. 5毫米厚的木片粘制。在船体表面弯曲较大的地方可以用更窄的木板粘接。注意木片不要重叠,接缝要严紧。接缠处要涂胶水。船壳板粘完后还要用小刀或小刨子削平,首尾处要用木挫、小刀按船体线型削好。为了提高船体强度和加强水密性.可在船壳板外面用快干胶水、透布油或清漆糊上一层薄纤维布或纱布,待干后再涂刮腻子、打磨、涂漆美化。 用金属材料制作,方法大致与上相仿。肋板可用粗铁丝、小型自制的角铁弯制或用金属片剪制。龙筋可用铁片弯制的角铁、工字铁或型铁焊制。每块肋板可以钉在木块上或点焊在铁钉上。
各种构架基本完工时,要考虑模型的轴套管、舵轴管、锚链管、舭龙骨以及帆船模型的稳定板等事先安装问题。有些情况下需将上述部件装好后再安装船壳板。

玻璃钢船体的制作方法 玻璃钢的船体,它具有重量轻、水密性强、耐腐蚀和耐震动等特点。一些持殊的模型船体,如高速内燃机动力的快艇、水翼艇、气垫船和冲翼艇等模型,做成玻璃钢船壳更为适合。
制作玻璃钢的船壳,可用阳模糊制,也可用阴模糊制。阳模一般用实心木料削制,也可用硬质泡沫塑料、石蜡、水泥或泥土制作。做阴模,往往需要将船模的木型放在一个容器中(如木箱等)用石膏倒成或在船体木型外面用树脂糊制多层玻璃纤维布而制成。糊制玻璃钢船壳,一般可以选用o.1毫米左右厚的玻璃纤维布。6101、F—44等型号环氧树脂或不饱和树脂。各型号树脂的配制方法,可以参考产品说明书并在教师的指导之下进行。糊制时,先在模内均匀涂沫脱模剂。要带上薄橡胶手套。可将玻璃布用树脂浸透(揉搓),也可糊一层玻璃布再刷上一层树脂。不要出现气泡。根据模型大小,可糊至1. 5~3毫米厚。如树脂调配准确,一般2小时可开始固化,24小时使可脱模。较大的船模,在船壳内还要加粘横隔墙、龙骨等,以增加强度。为了使表面光滑平整,也要有涂刮腻子、打磨和涂漆等工序。制作玻璃钢船体的原料中,不少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要特别注意防火、防爆。

来自网络。

网友:
这个帖子非常好,适合新手,帮顶。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A:
很好的新手入魔技术帖,如有图解更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