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试修复Futaba T12ZH 抖舵(失控)

楼主(2018-01-25):
难得遇上蓝天白云,带上心爱的机机,准备好好爽飞一天。

起飞!热身了几分钟,嗯,可以D了,打开3D模式,先来高速冲场,正当此时,飞机突然来了一下副翼大动作,失控!持续了一秒到俩秒,哗!塞,马上降落。那恐怖程度不亚于午夜凶铃,我必须喝口水,压压惊。然后我各种的检查,在现场没有查出个究竟。富有冒险精神的我,决定再飞一次,试清楚一点,说不定刚才只是有信号干扰。心有余悸的我这次把飞机放得远远的,也飞得远远的。起飞不到两分钟,又来了副翼自己动了,也是半秒一秒的时间,差点给炸鸡,马上降落,眼看今天飞不成了,收拾收拾,收工回家。
回家之后,我把飞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身检查。机械部分没有问题,舵机没有问题,三轴陀螺仪没有问题。这时候我有点蒙了,哦,还有开关,一定是开关虚接,拆开,好像新的一样,我不知道开开关关多少次,连万能表也用上了,心里多想是这里出问题,但是开心确是没有问题。折腾了几个小时,下午又飞了一个假飞机,这时候开始身心疲惫,洗洗碎了吧

睡下来的时候,我静下心想想了,我全部都检查了,就差摇控器了,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呢?好吧,明天检查摇控器。

早上,拿出摇控器,我对着它忐忑了一阵,是自己拆还是送日本工厂检修?送原厂,漫长的等待,说不定送鸡迎狗它还没回来。自己拆嘛,又怕越修越坏

拆!我的控我做主!

先拿走小配件

发现左右防滑橡胶内里有小水珠,说明摇控器内部湿度大

笨手笨脚的我把天线螺丝垫片掉进摇控里面了,找了好半天才找出来,必须找出来,不然碰到线路板有短路的危险

必须把左右开关模组拆除才能分离上下外壳

拔掉电源插头和通信插头,上下壳分离

(待定)

网友A:
接下来呢,怎么没有了?

网友B:
楼主是东莞的吗?这飞机我好像在东莞无人机微信群见过!

网友C:
你是怎么检查舵机和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呢,怎么没有了?

有,稍后上传照片

网友:
原来不是一直说12Z电位器用久了会抖舵吗,楼主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检查舵机和陀螺仪的?

你好,Hawk我也没有特别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仪器。
舵机我有怀疑过是电线虚接,我打开后盖检查过,发现焊点是紧固的,没有发现问题,毕竟机子的舵机是新的,尽管如此,我也想是电路或是别的问题,但要检查这些我不会阿,我只能用摇控的一个舵机检查功能(忘记英文菜单名字),就是让舵机有规律地运动,运行了30分钟,没找出问题。
检查陀螺仪我就更简单了,把它装到另一台直升机上试,也没有问题。
各路大神,我也想知道有更好的检查方法哦,如果有,请大方分享哦
谢谢您的提问

网友D:
淘宝买电位器换上就好了,你这个还是蓝色电位器版的,好弄,村田位置传感器,刚看了现在才不到三块钱一个。

楼主:
弱弱问一句,我怎把下集发出来这里?第一次发帖,紧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电位器换上就好了,你这个还是蓝色电位器版的,好弄,村田位置传感器,9块钱一个。

真的吗,太好了,我看到这电位器就觉得不好找,所以这次我没有更换,只是清洁了下

楼主:
图中蓝色的是副翼的电位器,我最后觉得这是抖舵的最大嫌疑

楼主:
拧开电位器的压片螺丝,发现这里有一点虚位,电位器的位置不能准确固定。撬开蓝色外壳,电位器露出,我小心翼翼地用棉签和酒精清洁了。本想把它换掉,但感觉不好找,最后决定清洁一下试试看

楼主:
然后按拆解的顺序原路装回,我认为这个时必须检查摇控一通道的中立点,之前就感觉到这里不能完成固定电位器,拆装可能造成电位器位置偏移。摇控显示,果然有4个点子的偏移,我调整电位器位置,直到归零

网友:
我记得以前看到过说关于电位器清洁最好不要用酒精,说是腐蚀还是怎么说的 忘记了,就用干净棉签擦擦就行了。

楼主:
这个摇控我使用了十几年,平时日晒雨淋,沙尘滚滚,油污斑斑,它也不容易阿!这也是我头一次打开,真的要好清洁一下,完事后,我放进烤箱,用50度温度烘烤,让湿气蒸发

网友:
然后呢,好了么?

楼主:
防滑橡胶也是同样的烹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电位器换上就好了,你这个还是蓝色电位器版的,好弄,村田位置传感器,9块钱一个。

贴子还未发完,结局给你说了高手在论坛阿

楼主:
到目前飞了差不多十几个起降,没有出现抖舵

网友D:
最好四个电位器全部换掉,反正不贵,换了之后校准的方法我原来发过,搜一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四个电位器全部换掉,反正不贵,换了之后校准的方法我原来发过,搜一下我的帖子。

求购买电位器的链接

网友E:
12z抖舵是通病,换电位器就好了,我的12z是在飞行中中发现副翼抖舵的情况,不是失控。回家在模拟器发现同样的问题,因为是行货反厂了,4周左右回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购买电位器的链接

淘宝村田角度传感器,很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2z抖舵是通病,换电位器就好了,我的12z是在飞行中中发现副翼抖舵的情况,不是失控。回家在模拟器发现同样 ...

返厂费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东莞的吗?这飞机我好像在东莞无人机微信群见过!

是的,我在东莞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Hawk我也没有特别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仪器。
舵机我有怀疑过是电线虚接,我打开后盖检查过,发现焊 ...

那就不应该是遥控器电位器的问题。
因为遥控器的电位器问题会直接反映到通道映射上(通道条会抖动)
你需要测试摇杆的全部travel找到抖动点。不要轻易更换电位器。
12Z的后期版本应该没有电位器问题,受影响的是早期的Z和FG。

因为你提到万用表,我以为有简单可靠的方法诊断舵机和陀螺仪。。。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和提醒,不幸的是我购买就是第一批T12Z。这么多年才出问题已是大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应该是遥控器电位器的问题。
因为遥控器的电位器问题会直接反映到通道映射上(通道条会抖动)
你 ...

谢谢你的建议和提醒,不幸的是我购买就是第一批T12Z。这么多年才出问题已是大幸

网友:
FUTABA 这么高端的货抖舵非常罕见。还好我手上的用的FUTABA都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村田角度传感器,很便宜的。

找到了,我先拍回来,日后要更换的话,再请教你如何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返厂费用如何?

400多,5年前修的。

网友F:
烤箱方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烤箱方法不错

是阿烤箱的确很好用,拆装轴承,拆装齿轮,总之是紧配合的零件都可以用烤箱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z抖舵是通病,换电位器就好了,我的12z是在飞行中中发现副翼抖舵的情况,不是失控。回家在模拟器发现同样 ...

我练习模拟器是用另外一个摇控器,要不早就发现了,用不着折腾一翻

网友G:
LZ是从事材料相关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是从事材料相关研究?

喜欢寻根究底,材料研究?你指那一方面

网友(2021-05-10):
高手啊,会修FUTABA遥控器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