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再次麻烦大家

楼主(2018-01-25):
如果要做一艘风动船,整个系统需要什么,一个遥控,一个
电机
加舵,一个
电池
,一个电调,还需要什么,大神们的电机和舵都怎么选的啊

网友A:
直接买pnp,自己装过一次就都懂了

网友B:
用KT板做吧,玩几次就可以扔掉了。电机和桨的话看船的尺寸,电机KV值要和桨相匹配。

网友C:
要是六七十厘米的船 我估计 电机2212kv一千多 8寸桨 30A电调差不多了
舵还要怎么选?风动船舵不都是自己做的吗,难道你想选择用水舵?
电调最好是双向的
别忘了做防水

网友D:
没说用途,也没讲船型,尺寸,布局,使用电压。。。。。。。。。。。。
谁能给你准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