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832 远航30公里

楼主(2018-01-25):
ts832枫叶棒子天线  接收端用的手机图传配14DB枫叶小平板  到27公里左右的时候方向对得比较好的情况下只有轻微的雪花,到30公里的时候雪花很多了但应该还没到极限  为保守电量所以就反航了。这个距离有木有创下832配小平板的最远记录!

一般只是在五公里内飞,偶尔拉一下距。 大家不要盲目地飞高飞远。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手机图传截图和录制视频出来的都是av画质  实际飞的时候看着要清晰一点

网友:
太厉害了,我的老兄!

网友A:
载机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机什么配置?

小胖子,2814 1100kv  18650 4s9600

网友B:
主要是高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高度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胖子,2814 1100kv  18650 4s9600

起飞重量多少啊

网友C:
图传怎么能传这么远

网友D:
肯定是电磁环境好^_^

网友:
单程30公里

网友:
老乡又进步了

网友E:
可以拍照看看你的布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重量多少啊

16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拍照看看你的布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怎么能传这么远

我也感到很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电磁环境好^_^

电磁环境好不好不清楚哦,不是在农村

网友F:
用的什么4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433

切糕433

网友F:
切糕的不是俩天线的怎么竖起就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切糕的不是俩天线的怎么竖起就一根?

竖起来一根也可以,40公里应该没问题

网友G:
这画质,飞到最后也没什么乐趣了,纯当拉锯吧

网友:
还有更远的,40公里以上,反正不是用23的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画质,飞到最后也没什么乐趣了,纯当拉锯吧

对啊,所以还是近距离低空飞比较爽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切糕飞控

网友H:
极限视距是多少?考虑地球圆的

网友:
那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极限视距是多少?考虑地球圆的

小胖子在这样的雾霾天飞 几百米就看不到了

网友(2018-03-29):
用的多大的电调?内置不会过热吧

网友:
LZ  请问一下 我的T823用几分钟后屏幕就开始有大量雪花过会就接收不到图像了  感觉是发热的原因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什么时候换了EPO小胖了,我以为我单程图传和遥控功放14KM已经很远了,你这翻倍了呀

网友:
枫叶就是牛

网友:
一直关注你的帖子。牛逼!

网友I(2018-06-02):
小胖子最慢速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胖子最慢速度多少

看你小胖的重量,我的2KG 大概速度50左右

网友J:
不错!ts5828同样天线5km开始有点雪花,10km雪花严重。

网友(2018-07-11):
这套图传能传音频吗

网友J:
ts5828同样天线200米高度13km,楼主配置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楼主什么飞控?

网友K:
欧姆威600毫瓦表示9.5公里有信号但是看不到大部分参数了,原装棍仔加枫叶14平板

网友K:
18650下地多少伏好?

网友L:
我用5.8G从来没有超过3KM,不过只飞200米高
而且图象质量并不好,闪,用1.2G画质就比较好,不知为什么,而且1.2G只用发射接收均原装棒子天线,

网友M(2019-01-04):
好牛啊,同样TS832+枫叶棒子, 接收也是枫叶14小平板,12公里就中等雪花了。433没改造过,这个距离也信号轻度也开始跳动了,就返航了。另外 好奇楼主怎么装机的,4S 9600怎么才1.6KG的起飞重量。我4S 10500,都2KG+了。。。
高度不到400,阴天雾霾,难道是这个影响

网友N:
太夸张了

网友M:
同样设备拉距到21KM,春节期间,看能不能追上楼主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