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NAZA M LITE疑似故障

楼主(2018-01-25):
机型 DH410,控 华科尔D10,飞控 naza m lite
一年多没飞,最近下大雪想拿出来航拍一下雪景,但是调试过程中,手贱把遥控器的设置给归零了,D10的操作设置百度怎么都找不到,然后飞机也出了点问题:
1.飞控连接电脑没有反应,飞控亮绿灯,但是调参软件没有动静,提示给主控供电。(DJI驱动安装也提示给主控供电,但安装可以安装成功)
2.飞机电机怎么打杆都不转,不论是不是在连接电脑情况下都没有动静,但电机是好的没问题。(有可能是通道设置出问题了?)
3.飞机上只有云台能控制,遥控器mix档可以控制云台俯仰,但我以前设置的是AUX5旋钮控制云台。

现在排除了飞控故障问题,拿了朋友的naza lite飞控接上完全一样,飞控应该是正常的。

猜测可能是遥控器与飞控沟通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通道没设置对?
调参软件连接不上,但dji驱动安装成功了。两个naza飞控都是连不上软件,有大佬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
补充:遥控器推油门osd上有显示油门增加,但是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A:
naza,要win七系统或以下,就是xp系统老年辈有可能还在用,飞控解锁是内八字,或外八字打杆,我自己有台半年没飞了自己解锁方式都忘了。

网友:
我第一次搞naza也连不上,最后拿了太大脑壳XP系统,我就有台电脑是win七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要win七系统或以下,就是xp系统老年辈有可能还在用,飞控解锁是内八字,或外八字打杆,我自己有台半 ...

好的,那我找个win7系统的试试。多谢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找个win7系统的试试。多谢您啦

楼主用的系统是win10吧 ,驱动还没安装成功呵 , 把系统的数位签章取消才能装驱动的 , win-xp win7系统就不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果然是电脑系统问题,换了win7系统成功连接设置了,爽飞!